C语言 mask>>=1和mask>>1有区别吗?

楼主(2021-07-05):
mask>>=1和mask>>1有区别吗?为什么我编译完都能正常运行结果一样

网友A:
mask>>=1等效于 mask=mask>>1,如果你mask>>=2的话就跟他不一样了

网友B:
mask>>=1   向右移一位,并赋值到mask中
mask>>1     向右移一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并没有改变mask的值

网友C:
      首先mask>>=1,注意有一个等号,这是一个赋值操作等价于mask=mask>>1,所以mask的值改变了,例如mask为0101,那么执行mask>>=1之后,mask的值就变成了0010,整体右移一位,最低为丢失了,最高位补0;这样的话实际上mask的值改变了。
       >>是移位操作符,mask>>1就是一个移位操作,并不会改变mask本身的值,你可以认为mask>>1表示一个数,这个数的大小是mask>>1也就是0010,而mask本身还是0101。

网友D:
主要区别在于mask移位后有没有重新赋值到mask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