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板程序老是不运行

楼主(2021-07-05):
请问大家,如题,电路板程序老是不运行,偶尔可以运行,复位电路和晶振也有了,是不是需要在复位电路加个按键复位来复位单片机?

楼主:
是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程序

网友A:
复位脚对地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B:
感觉是虚接

网友C:
晶振太远了吧

网友D:
1.晶振离单片机尽量近一下。
2.建议装上指示灯进行观察。
3.程序上传看一下有无问题。

网友E:
像这种初学者的实验 尽量每个单片机加一个可视的东西  最常见的是加一个闪烁灯  起码可以判断单片机有没有正常运转    本来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再猜来猜去凭白给自己填加障碍

楼主:
程序没问题的,因为有时候能运行成功,但是断电再接就可能不运行程序

网友F:
串口用哪个定时器做波特率,9成是定时器没有处理好,导致溢出。 表象就是偶尔又可以,大部分时间不工作。

网友G:
可以检查晶振电容是否是大于33pf

网友H:
请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用哪个定时器做波特率,9成是定时器没有处理好,导致溢出。 表象就是偶尔又可以,大部分时间不工作。

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F:
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你了。  我把我能够看到的错误先列出来,你自己慢慢体会吧。
1. 你这个串口通讯, 通讯源在哪里?  波特率是多少? 9600,还是19200?
2. 你的主程序中,P0口赋值一次后,就循环等待了, 你确定上电的瞬间就能接受到数据?  你这是通过按键在跟电子比快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你了。  我把我能够看到的错误先列出来,你自己慢慢体会吧。
1. 你这个串口通讯, 通 ...

2. P0口会在收到串口中断(39行)后更新(26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 P0口会在收到串口中断(39行)后更新(26行)

哈哈,没注意到你中断里面嵌套的函数,不过问题仍然是同一个性质的,你确定串口只发送了一个字节,或者阶段时间内的最后一个字节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