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两个74HC138+两个74HC595的16×16LED点阵屏显示字数不滚动

楼主(2021-07-05):
大神们求解答

网友A:
1、每滚动一行后,把这时的显示图形当成是一个新的汉字,滚动16次是一个周期,即形成16个新的汉字。
2、每间隔一段时间,就轮流依次显示这16个新组成的汉字。
这样不就滚动了吗?

网友B:
没有代码,没有电路。是寻求思路吗?还是帮你检查错误

网友C:
能显示就能滚动显示

网友D:
LED16x16点阵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 程序源码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