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个keil与proteus联调的程序

楼主(2021-07-06):
自己写的代码有问题,想调试一下。

网友A:
自己去下载吧 51hei里面成千上万 http://www.51hei.com/bbs/mcu-proteus-1.html

网友B:
我刚开始学写的程序,有protue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9561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学写的程序,有protue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95612-1.html

不是,我是想要Proteus 和联调的那个插件,我找不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想要Proteus 和联调的那个插件,我找不见

方法:Keil编译程序生成Hex文件,Proteus仿真里面的单片机加载Hex文件,就可以运行仿真看效果。

网友D:
联调插件在Keil里面,你仔细找找,要不再下一个

网友E:
这个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看看这里:http://www.51hei.com/bbs/dpj-192135-1.html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