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门单片机,请问学proteus,还是学protel?为什么?

楼主(2021-07-06):
想入门单片机,请问学proteus,还是学protel?为什么?

网友A:
两个都与单片机有关,但不是直接相关,proteus是电路仿真,protel是pcb制版

网友B:
我本科学的proteus,感觉比较好入门,适合新手。

网友C:
我想学开车,应该玩QQ飞车,还是GTA5
开玩笑

要学单片机
先要了解 C 语言 (如果够闲可以看编汇) 和编程软件 如Keil
然后了解一下基本电学V=RI, 二极管,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点亮第一颗Led
再去学其它

网友D:
直接proteus仿真,立创eda制板

网友E:
楼上说的对,除了立创EDA,其他PCB软件汉化不全,而且没有免费,都可以卸载了。
仿真用Proteus、单片机编程用Keil。

网友F:
各有各的好处,proteus电路,protel是Pcb版

网友G:
单片机也分做软件和硬件的,想好以后工作想走哪方面,做软件这两个就基本不需要了,做硬件的话两个是不同作用的软件,都需要了解,不过还是得看入职的公司用的什么软件,一般来说都是统一的,反正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学会一个再学其他的也是很快的

网友H:
风马牛不相及!学单片机用PROTEL?你牛!

网友I:
如果只是爱好或者DIY,前面已经有人说了,都差不多
如果想在单片机这条路走远,立创EDA肯定是不行,它就DIY爱好者的福音,真正的还是得是AD,实在没有条件,至少是Protel99se

网友J:
proteus,还是学protel, 这两样都学,前者是单片机的仿真软件,就是把编译的hex在proteus环境下直接跑程序,看仿真效果。 而后者protel是按仿真验证后的原理图做出PCB。 这样软件硬件结合起来独立运行,脱离PC机的虚拟环境了。

网友K:
学那些没用,
首先说protel也就是俗称AD的软件,这东西你公司一联网,就会收到lv师han(小公司还好,没利润人家不管),购买正规的要十几万,平时在家在学校偷偷玩还行,但是工作上一般不会明目张胆的用。现在很多公司都放弃他了,毕竟度怕它lv师han。
protues的话仿真还行,但是这种理想条件下仿真效果是没用的。在学校还好,出来工作谁管你的仿真效果,都要实物效果。

正常的都是买开发板,跟这教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proteus仿真,立创eda制板

谢谢!还有个问题,用proteus的时候,元件库里面没有自己想要的元器件,怎么办?
比方说PNP 9012,NPN 9013,在proteus里面找不到;
另外有些电阻值也没有,能修改阻值仿真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用proteus的时候,元件库里面没有自己想要的元器件,怎么办?
比方说PNP 9012,NPN 9 ...

protues :NPN: 2N3053      PNP: PN4249  我在用,真的想学好,不要把这protues,买个开发板,没有的外设弄个面包板,这样会切合实际     电阻值双击电阻修改RESISTANCE就好了

网友M:
我们本科单片机课程,课程实验编程用Keil、仿真用Proteus,Keil编译的hex文件直接在Proteus仿真即可。

网友N:
入门单片机,可以先学一点数电模电基本知识,能看懂电路就基本可以。再学习一下c语言,这时候就可以买块51的板子从基础的流水灯开始编写程序。

网友N:
至于proteus和ad软件的学习,都是一个单片机学习的工具,一个用于仿真,一个用于画电路图做pcb板子,等有了基础后,在接触也行

网友O:
proteus用哪个版本好?

网友P:
我学的是proteus,业余时间学的,感觉相对好学

网友Q:
感觉还是整一个开发板,protues毕竟还是仿真,跟实物还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用proteus的时候,元件库里面没有自己想要的元器件,怎么办?
比方说PNP 9012,NPN 9 ...

你都是仿真了,不用一摸一样,只要原理相通就行,pnp不一定非得就9012,电阻,电容,电感,晶振什么的都是可以修改的,双机就可以修改,库里面选的是功率不一样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我想学开车,应该玩QQ飞车,还是GTA5
开玩笑

这个回复满分

网友S:
都学比较好  学成后 开发板  仿真器  或者 DIY套件也行   从网上买一套 ,就可以开始实战了

网友T:
两个都要学,一个是电路仿真软件,但也可以画原理图和PCB,一个是专业原理图和PCB设计软件,大多数人都用来PCB LAYOUT

网友U:
都学习下,反正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