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背景抢答器,程序如下,运行不报错,但是在板子上什么都显示不出来...

楼主(2021-07-0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num1;
uchar flag1,flag2;
uchar flag3,flag4=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sbit dula=P1^6;
sbit wela=P1^7;
sbit sp=P3^0;
sbit clear=P1^0;
sbit start=P1^1;
sbit key1=P1^2;
sbit key2=P1^3;
sbit key3=P1^4;
sbit key4=P1^5;

void delay(int z)
{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beep()
{
     sp=0;
         delay(500);
         sp=1;
}

void display(int a)
{
          wela=1;
          P2=0xFF;
          wela=0;
          dula=1;
          P2=table[a];
          dula=0;
          P2=0xFF;
          wela=1;
          P2=0xFD;
          wela=0;
          delay(5);
}

void clr()
{
     dula=1;
         P2=table[0];
         dula=0;
         P2=0xFF;
         wela=1;
         P2=0xFC;
         wela=0;
         delay(5);
}

void dis30s()
{
     uchar shi,ge;
         shi=num1/30;
         ge=num1%30;
         wela=1;
         P2=0xFF;
         wela=0;
         dula=1;
         P2=table[shi];
         dula=0;
         P2=0xFF;
         wela=1;
         P2=0xFE;
         wela=0;
         delay(5);

         wela=1;
         P2=0xFF;
         wela=0;
         dula=1;
         P2=table[ge];
         dula=0;
         P2=0xFF;
         wela=1;
         P2=0xFD;
         wela=0;
         delay(5);
}

void player()
{
         if(key1==0&&flag4==0)
         {
                   delay(10);
                  if(key1==0&&flag4==0)
                  {
                            display(1);
                          TR0=0;
                          flag1=flag2=0;
                          flag4=1;
                          beep();
                          while(!key1);
                  }
         }
           if(key2==0&&flag4==0)
         {
                   delay(10);
                  if(key2==0&&flag4==0)
                  {
                              display(2);
                       TR0=0;
                       flag1=flag2=0;
                       flag4=1;
                       beep();
                       while(!key2);
                  }
         }
         if(key3==0&&flag4==0)
         {
                   delay(10);
                  if(key3==0&&flag4==0)
                  {
                              display(3);
                       TR0=0;
                       flag1=flag2=0;
                       flag4=1;
                       beep();
                       while(!key3);
                  }
         }
         if(key4==0&&flag4==0)
         {
                   delay(10);
                  if(key4==0&&flag4==0)
                  {
                              display(4);
                       TR0=0;
                       flag1=flag2=0;
                       flag4=1;
                       beep();
                       while(!key4);
                  }
         }
}

void keyscan()
{
         if(clear==0&&flag2!=1)
         {
                  delay(10);
                 if(clear==0&&flag2!=1)
                 {
                           while(!clear);
                          flag1=0;
                          flag2=0;
                          flag3=0;
                          flag4=0;
                          num=0;
                          num1=10;
                          clr();
                          flag1=1;
                 }
         }
         if(flag1==1)
         {
                   if(start==0&&flag3==0)
                  {
                      delay(10);
                      if(start==0&&flag3==0)
                      {
                               flag2=1;
                               flag3=1;
                                   while(!start);
                          }
              }
     }
         if(flag2==1)
         {
                 TR0=1;
                 dis30s();
                 player();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0_s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num1--;
         }
         if(num1==0)
         {
                  TR0=0;
                 flag1=0;
                 flag2=0;
                 num=0;
                 num1=30;
                 clr();
                 beep();
         }
}

网友A:
代码没有注释,变数名又没有意义,看得很头疼
dula是什么意思?
wela是什么意思?
flag1 到 flag4各自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shi是十位?为甚么要除30?正常不是除10的吗?
ge是个位?为甚么要模30?正常不是模10的吗?
如果num1 = 29, ge就等于29,table[ge]不就爆炸了吗?

网友B:
确实看的头疼,是不是看的郭天祥老师的,貌似只有他的书会写shi,ge这个变量名,多看看书,找找异同,建议先无脑抄一份代码,运行成功之后一点点去改里面的东西,这样子你就知道整个程序是怎么运行起来的,每一个函数,每一条语句是什么作用

网友C:
没有硬件图,没有软件注释,呵呵

网友D:
用的是开发板吗,看看数码管共阴、共阳的,先把数码管调通了,再接着干

网友E:
先把硬件原理图搞明白了   再分析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