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有关于比较器比较太阳能板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7-06):
假如太阳能板输出电压大于1.2v相当于白天,小于1.2v相当于晚上
白天灯不亮,晚上灯亮。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等晚上开灯的时候周围的光度产生了变化,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又高于了1.2v灯就灭了.
等灯灭的时候,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又低于了1.2v灯又亮了.这样就造成了灯闪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呀

网友A:
首先安装的时候,灯光不能照射到太阳能板上。太阳能板应并接一个合适的电阻负载,防止太阳能板电压在弱光下电压浮高。其次使用电压判断使用施密特电路,回滞电压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网友B:
另加一个光敏电阻放到灯照不到的地方
去检测日光强度开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装的时候,灯光不能照射到太阳能板上。太阳能板应并接一个合适的电阻负载,防止太阳能板电压在弱光下 ...

我是用单片机里面的比较器去比较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用单片机处理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里面的比较器去比较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用单片机处理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那就延时个五分钟再动作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延时个五分钟再动作呗。

那5分钟之后不是也会关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5分钟之后不是也会关灯吗

看错你的要求了,单片机这边能做的,只能提高那个开灯时太阳能板的电压了吧?其实我觉得楼上说的,并个电阻去太阳能板的浮电更好。

网友D:
用ADC检测电池板的电压,根据电压范围区分白天或者晚上
电压检测用范围值,不是用一个值,不然就会像说的那样,闪来闪去的
沙发的建议基本完全不可靠
真正的太阳是怕太阳不够,功率和效率不够,所以,你得用一个太阳能专用的充电IC,这种IC一般电压范围是比较大的,不用调节,DC-DC模式充电,而且是有"最大功效跟踪"功能的,这是提高太阳能电池板充电效率的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C检测电池板的电压,根据电压范围区分白天或者晚上
电压检测用范围值,不是用一个值,不然就会像说的那样 ...

我这款芯片只有那个比较器功能,没有adc功能,只能把那个关灯的值抬高这这一种办法了是吧

网友E:
电压比较器设置成施密特触发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比较器设置成施密特触发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个单片机好像没有这个功能,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F:
用运放搞到迟滞电路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单片机好像没有这个功能,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不是在板凳写了方法了吗?
你的单片机只有一支脚有比较器吗?

网友G:
你这个设计很不到位,这种产品不能只靠一个光亮就来判定,还要整个红外热释放,只有当有人经过,同时无光线时才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设计很不到位,这种产品不能只靠一个光亮就来判定,还要整个红外热释放,只有当有人经过,同时无光线 ...

是有这个功能,有人进过才开灯但是有好几个模式,有一个模式是到了晚上就开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有这个功能,有人进过才开灯但是有好几个模式,有一个模式是到了晚上就开灯

你在网上搜红外热释放LED,有一家专业做这种方案的公司,可以给你解决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