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9685的pwm端短路了,还有救吗

楼主:
rt,昨晚在测pwm端电压时,万用表不小心把vg端相连短路,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A(2021-07-06):
现在的情况是,单独接入i2c接口,power灯可以亮,但如果把vin输入端子接入外接电源,哪怕只有v端,不接g端,也会让power指示灯黑掉

网友A:
就是这个舵机控制板

网友A:
v端是指vcc,g是指gnd

网友B:
大不了换个芯片,其他线路应该不会烧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不了换个芯片,其他线路应该不会烧坏

主要是还是想试着修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换也不是不行,有备用的,但也经不起这么糟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不了换个芯片,其他线路应该不会烧坏

而且是连树莓派的,现在一个新问题,如果换新的pca9685板连树莓派上,我去查是能查到这个设备,但用python跑的时候就报错Remote I/O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