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8255芯片的地址范围怎么求?求指导

楼主:
这个芯片中间隔了个锁存器,不知道有啥用。
在线求两个芯片的地址范围

网友A(2021-07-06):
对于图9-29,基地址:0X7C;PA口地址:0X7C+0X00;PB口地址:0X7C+0X01;PC口地址:0X7C+0X02;控制寄存器地址:0X7C+0X03.

网友B:
上课不听讲,事后抱佛脚,连个锁存器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也不懂得百度,我当初自学单片机,也就只有一本书,那时候没得上网,自己一个人不理解无处问也没得百度资料,仅凭一本书就学下来了,现在的人都懒成这样的吗?

网友C:
楼主:
51系列是8位64K寻址范围的的单片机。
它当有8根数据线,16根地址线。
你在芯片的引脚上找一找,这24根线在哪里。
如果楼主能找到,则问题的答案就有了。

网友D:
简单一说吧 P0口既做地址总线   又做数据总线   第一步 单片机发出寻址数据 373处理后输出片选和地址信号  第二步 单片机输出数据   第三步 单片机输出读写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简单一说吧 P0口既做地址总线   又做数据总线   第一步 单片机发出寻址数据 373处理后输出片选和地址信号   ...

上学时或许听的云里雾去    抱着一本《计算机原理》啃几天  基础的东西不至于这样

网友E:
解答图9-29:
74LS373由8位锁存器及三态门两部分组成,
图中OE脚接地(低电平),三态门直通,
P0.7经D7直通Q7,连接8255A的片选脚CS,P0.7必须为0,
当89s52的P0=0x7C, 8255A的A1A0=00,选中PA口,
当89s52的P0=0x7D, 8255A的A1A0=01,选中PB口,
当89s52的P0=0x7E, 8255A的A1A0=10,选中PC口,
当89s52的P0=0x7F, 8255A的A1A0=11,选中控制口。
------------------------
解答图9-3:
28c64的容量为8KB,
89s52的P2.7与28c64的片选脚CE连接,P2.7必须为0,
当89s52的P2.7~P0.0=0x6000,是28c64最低字节地址,
当89s52的P2.7~P0.0=0x7FFF,是28c64最高字节地址,
即:28c64地址范围是 0x6000~0x7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