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芯片可以用软件写入程序,而不用编程器吗?

楼主(2021-07-06):
三星芯片写入程序
可以用软件写入程序   而不用编程器吗

用什么软件 谢谢

网友A:
用脑电波比较快
开玩笑~

所有芯片烧写都要用编程器吧?
最起码要用串口三根线连接吧?
还是说芯片已经装在某底板上?

网友B:
楼主要问的应该是:三星芯片写入程序是否要用专用的编程器吧

网友C:
任何一款芯片都必须要编程器下载吧,不用编程器,你也得知道芯片怎么进入下载状态,还有烧录程序的指令吧,还要知道芯片的配置数据和对应地址等等信息

网友D:
看CPU说明书,是否可以在线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