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按键数码管(模块化)

楼主(2021-07-06):
51单片机独立按键数码管
基于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运用定时器/计数器0。按键控制数码管,实现60秒计时,数值加减清零。

前言

本程序涉及中断,定时器的配置,数码管动态扫描,独立按键。程序基于模块化编写。详细的注解,适合小白服用。
原文件下载按键控制数码管实现显示数值加减]:[按键控制数码管实现显示数值加减](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54311788/20048437)
哔哩哔哩演示视频[按键+数码管](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v411J7Ch/)

一、独立按键
独立按键比较简单,它们各自与独立的输入线相连接
4 条输入线接到单片机的 I/O 口上,当按键 K1 按下时,+5V 通过电阻 R1 然后再通过按键 K1 最终进入 GND 形成一条通路,那么这条线路的全部电压都加到了 R1 这个电阻上,KeyIn1 这个引脚就是个低电平。当松开按键后,线路断开,就不会有电流通过,那么 KeyIn1和+5V 就应该是等电位,是一个高电平。我们就可以通过 KeyIn1 这个 IO 口的高低电平来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在按键被按下的短暂一瞬间,由于硬件上的抖动,往往会产生几毫秒的抖动,在这时候若采集信号,势必导致误操作,甚至系统崩溃;同样,在释放按键的那一刻,硬件上会相应的产生抖动,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因此,在模拟或者数字电路中,我们要避免在最不稳定的时候采集信号,进行操作。因此需要对独立按键进行一个消抖处理。
### 其他相关
有关数码管,可以去看我的另一篇博文[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60秒倒计时(C语言)]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60秒倒计时(C语言程序) - 51单片机 (51hei.com)
下面咱们直接上代码,我分为主函数部分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代码
二、代码
1.MAIN

#include "hardware.h"
#include "software.h"
void main()
{
        timing(); //初始化定时函数
        while(1)
        {
        tube();//数码管服务函数(不断对数码管进行扫描)
        KEY();//独立按键服务函数(不断对独立按键进行扫描)
        }
}

2.硬件部分代码

//按键、数码管
#include "hardware.h"
#include "software.h"  //调用此函数的变量(因此包含此文件)
//共阴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block[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类型数组来储存段码
void tube()    //数码管扫描函数
{
  uchar i;  //定义i变量
        for(i=2;i<4;i++)
        {
                switch(i)
                {
                   case(0):                         //位选,第一个数码管
                                LSA=1;
                                LSB=1;
                                LSC=1;
                         P0 = block[num/1000%10];  //千位数拆分
                                 break;
                        case(1):          //位选,第一个数码管
                                LSA=0;
                                LSB=1;
                                LSC=1;
                         P0 = block[num/100%10];  //百位数拆分
                                 break;
                        case(2):
                                LSA=1;
                                LSB=0;
                                LSC=1;
                         P0 = block[num/10%10];  //十位数拆分
                             break;
                        case(3):
                                LSA=0;
                                LSB=0;
                                LSC=1;
                        P0 = block[num/1%10];  //个位数拆分
                                 break;
                }
                delayms(5);   //延时一会(视觉残留)
                P0=0x00;      //消影
        }
}
//独立按键
void KEY()
{
        if(K1 == 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ms(5);  //消抖
    if(K1 == 0)          //确认按键按下,执行
        {
          num++;
        if(num == 60)
                num = 0;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 == 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ms(5); //消抖
    if(K2 == 0)         //确认按键按下,执行
        {
          num--;
        if(num == 0)
        num = 60;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3 == 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ms(5); //消抖
    if(K3 == 0)         //确认按键按下,执行
        {
        num = 0;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4 == 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ms(5); //消抖
    if(K4 == 0)         //确认按键按下,执行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TR0=~TR0;
        }

}

3.软件部分代码

#include "software.h"
uchar numm;  //定义数据类型为无符号字符型类型
uchar num;   //定义数据类型为无符号字符型类型

void delayms(uint xms)   //简单延时
{
        uint a , b;
        for(a=xms; a>0; a--)
         for(b=110; b>0; b--);
}

void timing()  //初始化定时器函数
{
        TMOD = 0X01;
        TH0 = (65536-45872)/256; //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计数个数 N = 45872(在计数时需要预先填装初始计数个数)
        TL0 = (65536-45872)%256;
        EA = 1;
        ET0 = 1;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中断号 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  1为定时器/计数器0的中断号(重要)
{
        TH0 = (65536-45872)/256;      //方式1需要重装初值
        TL0 = (65536-45872)%256;
        numm++;      //mun变量自加1
        if(numm == 20)  //判断定时时间是否等于1s 为真之后 LED灯的电平状态转换
        {
                numm = 0;   //清零,好判断下次计时
                LED =~ LED;//电平状态取反
                num++;
                if(num == 60)
                   num = 0;
        }
}

4.相关H文件程序代码

#ifndef __HARDWARE_H__
#define __HARDWARE_H__

#include <reg51.h>  //51单片机头文件
//数码管    138译码器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LED灯
sbit LED=P2^0;
//独立按键
sbit K1 =P3^1;  //定义按键1
sbit K2 =P3^0;
sbit K3 =P3^2;
sbit K4 =P3^3;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typedef(类型定义) 用来给无符号整型类型数据 unsigned int 定义新名字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用来给无符号字符型类型数据 unsigned char 定义新名字 uchar
extern uint;    //声明给外部函数使用
extern uchar;   //声明给外部函数使用
extern void tube(void);    //数码管扫描函数
extern void KEY();
#endif

#ifndef __SOFTWARE_H__
#define __SOFTWARE_H__

#include <hardware.h>  //包含此头文件,以便在此C文件中调用

extern void delayms(uint xms);   //简单延时
extern void timing();  //初始化定时器函数
extern uchar num;  //声明给外部函数使用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