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pcf8574+lcd1602不显示

楼主:
大佬们好,最近想用单片机+lcd做个显示的功能,某一个宝买的pcf8574+lcd1602的模块,单片机用的STC16C5A60S2,外接20MHz的晶振,看了论坛里面各位大佬的帖子,受益匪浅,试着移植过来用,但是一直没有显示,给pcf8574外接的5V10A的电源,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下面是我的程序,还请各位大佬给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如果解决的话,可以有报酬(rmb)。另外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单独给IIC俩引脚赋值时,SDA置1,SCL置0的时候,SDA引脚测电压是负的0.5;都置1的时候,SDA电压是2.2V,菜鸡新手确实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主程序的:
程序里的延时是用STC-ISP的工具生成的,我用示波器看是比较准确的。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PCF8574.h>
#include "intrins.h"
/************IO口工作模式初始化函数***********/
void IO_Init()
{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
/**************延时函数ms**************/

/*
void delayms(uchar x)
{
        uchar a,b;
        for(a=0;a<x;a++)
                for(b=0;b<200;b++)
                        delayus();
}*/

void Delay6ms()                //@20.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17;
        j = 1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uchar com1,com2;
        com1=com|0x0f;
        write_add(com1&0xfc);
        delayus();
  write_add(com1&0xf8);
        com2=com<<4;
        com2=com2|0x0f;
        write_add(com2&0xfc);
        delayus();
  write_add(com2&0xf8);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uchar date1,date2;
        date1=date|0x0f;
        write_add(date1&0xfd);
        delayus();
        write_add(date1&0xf9);
        date2=date<<4;
        date2=date2|0x0f;
        write_add(date2&0xfd);
        delayus();
        write_add(date2&0xf9);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0x33);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6ms();
        write_com(0x32);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6ms();
        write_com(0x28); //4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
        Delay6ms();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6ms();
        write_com(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6ms();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LCD_Command(0x0f); //显示开,开光标,光标闪烁
        Delay6ms();
}

//显示字符串:第x行第y列显示什么内容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if(x == 1)
        {
                write_com(0x80 | y-1);
        }
        if(x == 2)
        {
                write_com(0xc0 | y-1);
        }
        //输出字符串

        while(*str!='\0')
        {
                write_date(*str);
                str++;
        }

}
void main()
{
        IO_Init();
        init();
        init_lcd();
        ShowString(1,1,"0123456789123456");
        ShowString(2,1,"1234567891234560");
        delayus();
        while(1)
        {

        }

}

PCF8574.h

sbit scl=P2^3;
sbit sda=P2^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s()        //@20.000MHz   5um
{
        unsigned char i;

        i = 22;
        while (--i);
}

void init()//IIC初始化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
void start()  //IIC开始信号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

void stop()   //IIC停止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respons()  //IIC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us();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IIC写入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write_add(uchar date1)//写入数据到IO
{
        start();
        //write_byte(0x7e);
        write_byte(0x4e);
        respons();
        write_byte(date1);
        respons();
        stop();
}

网友A(2021-07-06):
根据你的描述,I2C通讯貌似都是有问题的,就不着急先看代码的问题,先把I2C处理好,确认没问题了在看代码的逻辑。可以先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就直接给I2C两个IO口赋值,看看高低电平正不正常,如果有问题那就先找到问题是什么解决了再看代码,根据你的描述来看I2C硬件估计是有问题的,LCD和单片机共地了吗?I2C上拉电阻有没有?

网友B: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网友C:
连个实际接线图都没有,谁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I2C通讯貌似都是有问题的,就不着急先看代码的问题,先把I2C处理好,确认没问题了在看代码的 ...

估计是没共地。

网友E:
软件和硬件要相结合才知道毛病在哪里,话说这套东东很好整的,网上抄或找商家要都可以轻松解决。

网友A:
同感,只要共地了电压不会是负数,但是不排除测量方法不正确的原因,奇葩的问题往往有奇葩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I2C通讯貌似都是有问题的,就不着急先看代码的问题,先把I2C处理好,确认没问题了在看代码的 ...

C:\Users\SKD\Desktop\电路图\实物.jpg确实是没有共地,因为lcd的供电是外加的电源,测量的时候以单片机的地为准,我调整一下试试,谢谢

实物

实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没有共地,因为lcd的供电是外加的电源,测量的时候以单片机的地为准,我调整一下试试,谢谢

没有共地信号怎么传输?你不会真以为两线传输就只要两条线吧?那是指信号线,地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信号就形成不了回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I2C通讯貌似都是有问题的,就不着急先看代码的问题,先把I2C处理好,确认没问题了在看代码的 ...

感谢您的指导,现在问题解决了,一个是您说的共地的问题,另一个不知道是不是10A的外接电源把lcd搞坏了,I2C接口置位依然不正常,把整个lcd+i2c驱动模块换了另一块,可以显示了,感谢您的思路,受教了

网友F:
感谢各位的回复,菜鸟刚接触单片机,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谢您的指导,现在问题解决了,一个是您说的共地的问题,另一个不知道是不是10A的外接电源把lcd搞坏了, ...

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啦,我曾经调一个I2C四天都没通,人都傻了哈哈哈哈哈,每次都吸取经验就好了

网友G(2023-03-03):
真的绝杀,1602共地我给忘记了   哇   连续几天鏖战5 6 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