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12V继电器只能用NPN三极管吗?

楼主(2021-07-07):
现在要改一个别人的板子,原来板上IO是驱动3021 BTA16 带动220V电机,客户说噪音太大,现改成12V机。原IO待机高电平,启动低电平。

今天下午试了一下,左边这个在实际中关不断,8550应该工作在放大区。
右边这个这样可以吗?
请教一下,上拉下接电阻计算方法。之前都是抄别人的经验,用10K。

有时候没有原理支持,感觉人都是蒙蒙的。

网友A:
单片机工作电压通常会低于6V,而你使用的PNP三极管的E极电压为12V,这样,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要求继电器关断时,三极管的E、B极之间存在约6V的压差,足以使PNP三极管导通!

网友A:
右边的电路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Q1的C、E极会短路!而输出低电平时,因为Q2的B极恒为12V与E极等电位而无法导通!正确的应该在Q1的C极串联一只1k-10k左右的限流电阻,然后将PNP三极管改成NPN三极管。继电器仍然接NPN三极管的C极。后NPN管的E极接GND

网友B:
在左边的电路中,PNP晶体管的集电极总是有一个高于基极电压的电压,因此不能被切断。 因此我们可以在右侧电路中添加一个NPN晶体管作为预驱动器作为Q1,但Q1晶体管在导通时会将12V短路到地。 在 12V 和晶体管 Q1 的集电极之间应插入一个 1-2k 欧姆的电阻器。

网友C:
底板正解

网友D:
建议使用光耦比较合适设计起来也灵活

网友E:
对于左侧电路,可以将CPU的端口设置成开漏(如果可以)解决(STC的不可用,STM32系列可以)。右侧电路楼上几位的说明都正确。

网友F:
左边图在R1前串一个8V的稳压管,再把R1改成1K~2K。单片机高电平时稳压管不能导通,Q1就无法驱动继电器。单片机低电平,稳压管击穿导通,Q1饱和导通,继电器吸合启动。
注意稳压管正极接单片机。

网友G:
看你驱动电流了,如果不太大ULN2001d可以驱动两路,最大驱动电流好像是500ma,再大一点可以用298N,还可以正反转,输出最大2A左右。这两个直接接单片机I/O控制I/O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通断,操作简单。可以试一下。

网友H:
右边这个电路里,你这8050导通后,直接相当于12V对地了,这么危险的操作.不单单是可以用三极管,MOS管也可以的

网友I:
用这个驱动电路 MOS管换成满足条件的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光耦比较合适设计起来也灵活

确实,使用光耦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可以直接使用光耦驱动继电器或者双向晶闸管。

网友J:
继电器一般接在电源上,另外关于上下拉电阻选择,要看单片I/O口输出电压是多高,电流有多大,有的是不能驱动继电器的

网友K:
光耦+三极管,或者单mos管(AO34xx系列)

网友L:
左边第一个,不烧单片机就是万幸了!这是基础电子知识不够玩单片机的经常性错误。

网友L:
右边这个,可以取消Q2,继电器接Q1集电极与电源正极就行,继电器绕组再反向并一粒二极管即可。

网友M:
Q1集电极要串入一个10K电阻,不然一启动Q1立马玩完

网友N:
从图上看,你在集电极处加一个限流电阻,要不三极管不够你烧的

网友O:
左边那个:单片机不烧算你运气好
右边那个:电路不冒烟算你运气好
两种电路都试过,却没有我说的现象,下了班买一注彩票试一下,反正才两块钱
如果是是高电平关闭,低电平导通,就用下面的电路,模电知识还得再学

网友P:
不明白楼主对于最后用PNP驱动继电器那么执着?用NPN不香吗?

网友Q:
左图不能使用,电流高电压会直接串到单片机中去

网友R:
还可以用PNP的  只要电流足够

网友S:
不明白楼主凭什么去改动别人的板子(线路),,噪音大好象不是线路的问题吧?

BTA16是16A的双向可控硅,控制的是220V的电机,你这样改是不是要由简入繁?

从你的问题可以看出你对电子线路并不熟悉,你还要去改动别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左边那个:单片机不烧算你运气好
右边那个:电路不冒烟算你运气好
两种电路都试过,却没有我说的现象,下了班 ...

嗯,今天是这样接的,感谢,我还得加油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明白楼主凭什么去改动别人的板子(线路),,噪音大好象不是线路的问题吧?

BTA16是16A的双向可控硅, ...

我们电路板都是外包的,已经定形。有时候客户个别要求。那是无法拒绝的,去一趟开发那里,30公里路,来回搞一天,人工路费怎么要也得300块一天。有时候不是非得要这样干,迫于无奈。

楼主:
感谢大家,今天搞好了,能用就好。手上只有8050 和8550.只能这样干了。

网友T:
其实费事了  原来控制电机的220电压 控制一个220的继电器  这个继电器触点控制12的电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其实费事了  原来控制电机的220电压 控制一个220的继电器  这个继电器触点控制12的电机不就行了

手上有什么材料就怎么拼了,客户给的时间就一天。昨天晚上我发贴子,今天就要干了。临时的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