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5中打开keil4的工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07):
如果没什么特别的这样打开通常

网友B:
直接用keil5打开keil4的工程文件,keil5会把keil4的工程转为keil5的工程。

网友C:
使用KEIL5直接打开KEIL4工程没法编译的,改变工程名字后缀就可以了,在keil4工程后缀最后一位加x就可以了,另外KEIL_ARM和KEIL_C51不共通的,KEIL4_C51无论怎么改也不能被KEIL5_ARM编译

网友D:
按提示在官网下载一个拓展包就行啦

网友E:
拖着工程的proj文件,拖给keil5的图标,即可打开.或者是先打开keil5,将proj图标拖进去就可打开

网友F:
高版本可以向下兼容的

网友G:
keil5是可以直接打开keil4工程的,但是用keil5打开过之后,再用keil4就打不开了

网友H:
两个软件安装和破解在同一个文件夹即可实现

网友I:
我可以直接打开好像

网友J:
直接双击点开就行了,高版本的可以打开低本版的

网友K:
一、keil5打开keil4工程的步骤:

1、到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官网下载keil4的支持包

2、安装keilcm5.18.exe

3、打开keil工程,选择如下:

其中:第一个选项是,支持keil5的sofware Packs包,及你用keil5建立的工程都可以选择用这个包,建议用这个。

   第二个选项是,支持kei4建立的工程,如果以前的工程师keil4建立的请选择这个,但前提条件是,已将安装了上面介绍的Device Support的支持包,可以官网下载

二、本来是keil5的工程,想要使用keil4打开,怎么办?

1、编译下载之后工程就会重新保存为.uvprojx的格式,原来的keil4的工程也不会删除,而是以saved_uv4后缀保存。如果KEIL5编译过的工程,想要用keil4打开,则可以把uvprojx后缀格式的删除,把saved_uv4后缀删除,只剩下uvproj,这样KEIL4就可以打开了,但是一般不这么做,直接用keil5就够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ejia729371286」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ejia729371286/article/details/50789142/

网友L:
一、keil5打开keil4工程的步骤: 1、到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官网下载keil4的支持包 2、安装keilcm5.18.exe 3、打开keil工程,选择如下: 其中:第一个选项是,支持keil5的sofware Packs包,及你用keil5建立的工程都可以选择用这个包,建议用这个。    第二个选项是,支持kei4建立的工程,如果以前的工程师keil4建立的请选择这个,但前提条件是,已将安装了上面介绍的Device Support的支持包,可以官网下

网友M:
这个很简单,只需要在user里将工程文件加上一个 x 就可以打开了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