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简易电阻测量,求思路

楼主(2021-07-07):
  一个电阻,在950Ω到1050Ω之间变化,把值测出来并显示。要求
1)如果过程中有放大环节,要求使用闭环放大电路;
2)有合适的电路接口可以插入适当的直插电阻来凑出范围内的电阻值,用于电路校准;当接入适当的电位器元件后,调节电位器可以获得上述范围内电阻的连续变化;
3)在液晶屏上显示电阻的数值,并以图形的方式显示电阻的变化
4)显示的最小单位为1Ω。
请问各位有思路吗

网友A:
找个mA级的恒流源,或者自己做恒流源,给到电阻上,预留个电位器的地,不用的话0欧电阻代替,adc Vref选个1.2V电压基准芯片(自带也行),就不用做闭环了,液晶屏不会弄。显示精度和准确度与ADC位数有关,要求1欧,有效位数也不需要太高。

网友B:
一切的测量都是转到电压测量,二楼的方法就对了~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mA级的恒流源,或者自己做恒流源,给到电阻上,预留个电位器的地,不用的话0欧电阻代替,adc Vref选个1 ...

请问该怎么解决恒流源的控制问题呢?我算了一下,发现每当被测电阻变化一欧姆时,恒流源几乎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的测量都是转到电压测量,二楼的方法就对了~推荐

嗯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