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原理图界面不小心改了,现在改不回来

楼主:
AD20 原理图界面不小心改了,如何改回来

网友A(2021-07-08):
鼠标右键导航栏-自定义

然后看看你的合约菜单是否激活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不用自己手动改标注的,
在窗口里点击:< 设计 > 然后再点击第一个选项就行了(或者按快捷键字母:D 然后再按下字母:U ),这时候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标号和元件参数都和PCB里面的一样,这个用起来很方便的! 也就是把原理图生成 PCB的过程反过来操作一下!

网友C:
我还在用Protel2004,用过一阵子AD,觉得不习惯又改回来,反正平常一般也就画2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