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直流电机正反转反向电动势吸收电路

楼主:
如题,用RC吸收电路是否可行,若可行具体R跟C的参数如何确定;若不可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虚心请教

网友A(2021-07-07):
直接并一个0.1UF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这个电路即可解决问题,水泵其实是马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电路即可解决问题,水泵其实是马达

用到的电机满载电流25A,电容的容量需要增大吗

网友D:
25A相当大了 电源端需要加续流二级管    程控上还需要做延时或者软启动

网友E:
用肖特基二极管续流,另外加一个TVS二极管限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5A相当大了 电源端需要加续流二级管    程控上还需要做延时或者软启动

正反转怎样加续流二极管,求教

网友F:
你这不叫什么电动势吸收,你上网搜索一个正反转电路就能看到RC并联在电机上了,或者是只接一个电容,参数一般也会有的
直流电机在停止供电之后,由于转子的惯性,它还是会转动一段时间的,这个时候它就不是电动机了,它就是发电机了,如果直接反转,运气好的没事,运气不好的,容易烧碳刷和炸管子,动机越大概率越高
正反转要解决是这一部分的动能问题
在小电流电机应用中,一停止供电,电机的两个电源就会直接短路,电机马上就停下
大电流电机一般是做一个可以控制的能耗制动电路,电机停止供电之后,先短路电机的两个电源(短路电流可控的),等到电机停下来之后,才接通反向的电压
软件控制的就没有接触过,不好评论,估计原理也是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叫什么电动势吸收,你上网搜索一个正反转电路就能看到RC并联在电机上了,或者是只接一个电容,参数一般 ...

大哥!那RC吸收电阻要用功率电阻吗

网友G:
并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哥!那RC吸收电阻要用功率电阻吗

没实际用过.不知道
但这问题很简单的呀!你在这问好几天了
如果是我,电路一焊上去,自己测试不就知道了吗?焊一个RC电路大概是三分钟时间,电机一开,五分钟就知道结果了,何必在这问个三五天呢?
就算你手上没有驱动IC,网购两三天应该也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