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编码器控制PWM输出测试程序

楼主(2021-07-07):
stc8a8k单片机+AB相编码器控制PWM输出测试程序,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INTCLKO  = 0x8f;
#define      EX2        0x10
#define      EX3        0x20
#define      EX4        0x40

#define    CYCLE       30000

int val = 0;
int val1 = 200;
int val2 = 5;
bit dir = 0;
bit ccw = 0;
bit cw  = 0;

void PWM_init(void);
void exint_init(void);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6;
        j = 93;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exint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
              //   IT0 = 0; //使能INT0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IT0 = 1;  //使能INT0下降沿中断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  IT1 = 0; //使能INT1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 IT1 = 1;  //使能INT1下降沿中断

      //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INTCLKO  = EX2; //使能INT2下降沿中断

         //INTCLKO |= EX3; //使能INT3下降沿中断

         //INTCLKO |= EX4; //使能INT4下降沿中断

        // EA = 1;
}

void PWM_init()     //PWM初始化设置
{
          P_SW2  = 0x80;
    PWMCKS = 0x00; // 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为

    PWM0T1 = 0x0000;
    PWM0T2 = 0x0001;
    //PWM0CR = 0x88; //使能PWM0-P1.0输出
    //PWM0CR = 0x80; //使能PWM0-P2.0输出
    PWM0CR = 0x90; //使能PWM0-P6.0输出

          PWM1T1= 0x0000;
    PWM1T2= 0x0001;
    //PWM1CR = 0x88; //使能PWM1-P1.1输出
    //PWM1CR = 0x80; //使能PWM1-P2.1输出
    PWM1CR = 0x90; //使能PWM1-P6.1输出

          PWM2T1 = 0x0000;
    PWM2T2 = 0x0001;
                //PWM2CR = 0x88; //使能PWM2-P1.2输出
    //PWM2CR = 0x80; //使能PWM2-P2.2输出
    PWM2CR = 0x90; //使能PWM2-P6.2输出

          PWM3T1 = 0x0000;
    PWM3T2 = 0x0001;
    //PWM3CR = 0x88; //使能PWM2-P1.3输出
    //PWM3CR = 0x80; //使能PWM2-P2.3输出
    PWM3CR = 0x90; //使能PWM2-P6.3输出

          PWM4T1 = 0x0000;
    PWM4T2 = 0x0001;
                //PWM4CR = 0x88; //使能PWM4-P1.4输出
    //PWM4CR = 0x80; //使能PWM4-P2.4输出
    PWM4CR = 0x90; //使能PWM4-P6.4输出

          PWM5T1 = 0x0000;
    PWM5T2 = 0x0001;
                //PWM5CR = 0x88; //使能PWM5-P1.5输出
    //PWM5CR = 0x80; //使能PWM5-P2.5输出
    PWM5CR = 0x90; //使能PWM5-P6.5输出

          PWM6T1 = 0x0000;
    PWM6T2 = 0x0001;
                //PWM6CR = 0x88; //使能PWM5-P1.6输出
    //PWM6CR = 0x80; //使能PWM6-P2.6输出
    PWM6CR= 0x90; //使能PWM6-P6.6输出

          PWM7T1 = 0x0000;
    PWM7T2 = 0x0001;
                //PWM7CR = 0x88; //使能PWM7-P1.7输出
    //PWM7CR = 0x80; //使能PWM7-P2.7输出
    PWM7CR = 0x90; //使能PWM7-P6.7输出

    P_SW2 = 0x00;

    PWMCR = 0xc0; //启动PWM模块

    //EA = 1;
}
/*************************************************************/
void main()
{

//      P0M0 = 0x00;   P0M1 = 0x00;                             //设置P0.0~P0.7为双向口模式
//      P1M0 = 0xff;   P1M1 = 0x00;                             //设置P1.0~P1.7为推挽输出模式
//      P2M0 = 0x00;   P2M1 = 0xff;                             //设置P2.0~P2.7为高阻输入模式
//      P3M0 = 0xff;   P3M1 = 0xff;                             //设置P3.0~P3.7为开漏模式
//      P4M0 = 0xff;   P4M1 = 0xff;                             //设置P4.0~P4.7为开漏模式
//      P5M0 = 0xff;   P5M1 = 0xff;                             //设置P5.0~P5.7为开漏模式
//      P6M0 = 0xff;   P6M1 = 0xff;                             //设置P6.0~P6.7为开漏模式
//      P7M0 = 0xff;   P7M1 = 0xff;                             //设置P7.0~P7.7为开漏模式

            exint_init();
            PWM_init();

                        EA = 1;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唤醒后立即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while (1)

  {
                        if(P36==0)

        {
           val+=val2;
                                        Delay500us();
           if (val >=30000) val=0 ;
       }
   }
}

/***********************************************************************/

void PWM_Isr() interrupt 22
{
      //static bit dir = 1;
      //static int val = 0;

    if (PWMCFG & 0x80)

                {
        PWMCFG &= ~0x80; //清中断标志

       _push_(P_SW2);

       P_SW2 |= 0x80;

       PWM0T2 = val;
                         PWM1T2 = val;
                         PWM2T2 = val;
                         PWM3T2 = val;
                         PWM4T2 = val;
                         PWM5T2 = val;
                         PWM6T2 = val;
                         PWM7T2 = val;

       _pop_(P_SW2);
    }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if((P32==0)&&(P33==1)) ccw=1,cw=0;
           else ccw=0;

     if((P32==0)&&(P33==0)) cw=1,ccw=0;
                 else  cw=0;

                                if(ccw==1)
        {
           val+=val1;
           if (val >=30000) val=0 ;
        }

        if(cw==1)
        {
                                  val-=val1;
          if (val <=0) val=30000;
        }
}

/*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2
{

}
*/

void INT2_Isr() interrupt 10

{
       P50=!P50;
                         P51=!P51;
}

/*

void INT3_Isr() interrupt 11
  {
     P60 = !P60; //测试端口
  }

void INT4_Isr() interrupt 16
   {
     P60 = !P60; //测试端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