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教一下,VSCode的arduino怎么调处绘制曲线?

楼主:
VS Code烧录代码没问题,研究一会儿,它好像没有绘图曲线的监视器啊?
arduino IDE自带绘制曲线监视器,请问VS code怎么调出来呢?

网友A(2021-07-07):
VS Code不能调出曲线程序吗,那还不如IDE。。。IDE自带的比较方便,但代码这块比较渣,不能自动补全、语法高亮等

网友A:
已解决,联网安装plotter,再额外安装上位机,详情参考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