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移除检测电路

楼主(2021-07-07):
MOS管  G极已经上拉到4.2V了啊  按道理MOS的D极应该是0才对啊  2301是P管啊  高电平截止啊。。。这里怎么有输出。。。而且输出接近4.2V。。

网友A:
实际结果自然是符合欧姆定律的,不接电池时电流经R17 Q3入地 自然有消耗电流。  有电池时 对电池负载我不了解。我设计的话会在电流充电回路上串入分流器取差分信号再做判断,这样做可以做到功率回路和检测回路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1.当电池不在,Q3截止的时候,为什么BAT_CHECK是这样的波形?很是奇怪,还有一段时间的下凹陷 ...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好  MOS不能可靠关断     B点改成三级管控制比较好

你好。

1.当电池不在,Q3截止的时候,为什么BAT_CHECK是这样的波形?很是奇怪,还有一段时间的下凹陷,,应该不影响MCU做判断吧?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MOS_1给3.3V的时候,输入的电流大于50mA了(正常接入电池后才33mA而已),此时还没有接负载(没有接入手环)。。。4.2V后面除了上面那几个电阻都没有其他的负载了,除非把手环放上去才有电池接触或者手环端的供电电路会耗电。。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好  MOS不能可靠关断     B点改成三级管控制比较好

网友B:
把IO口设成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 型 MOSFET CJ2301 的栅极源极电压差值至 -0.4V 可以导通。 现在,MOSFET 的源极电压为 4.2V,栅极电压为  ...

不是有个R15 30K把G点的电压上拉到了4.2V吗

网友C:
P 型 MOSFET CJ2301 的栅极源极电压差值至 -0.4V 可以导通。 现在,MOSFET 的源极电压为 4.2V,栅极电压为 3.3V,远大于-0.4V,  因此无法切断 MOSFET。 栅极电压应至少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