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闸管驱动电路分析,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7-07):
如题:我个人认为这个晶闸管驱动电路的电路走向是这样的,也可能分析的不太对,当IRF540有驱动信号过来时候并联的4组变压器初次线圈导通,以其中以路变压器为例:T1初次导通,同名端6,4上正下负导通 通过发光二极管灯亮带动晶闸管端子的信号端子,那个FR107具体起什么作用呢》?还有VCC上接的1N4740A与FR104是起什么作用呢,不是灰常了解,驱动IRF的驱动电阻是20欧 可以选用其它阻值吗这个电路。

晶闸管驱动电路

晶闸管驱动电路

楼主:
为什么变压器初次线圈串接那么大的15欧姆电阻,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电阻值位什么选15

网友A:
D21和DW3是续流二极管,比只有D21续流来说,泄放变压器内部能量的速度更快。其他二极管都是没卵用的东西,去掉以后板子空荡荡的比较难看,加上去对于那些半瓶子醋的爱好者来说,显得更有技术含量而已。

网友B:
你的分析是错的:
T1导通时:不亮灯,也不会触发可控硅。
当T1不通时:瞬间,亮灯,触发可控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析是错的:
T1导通时:不亮灯,也不会触发可控硅。
当T1不通时:瞬间,亮灯,触发可控硅。

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对的,但是图纸画错了,把变压器同名端搞反了。

网友C:
IRF540叫晶闸管吗?长知识了

网友D:
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RF540叫晶闸管吗?长知识了

你见识太少而已,CJ1~CJ5是接晶闸管的,T1~T5是可控硅触发变压器,几百安培的晶闸管都是这么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