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机智云AIoT平台的Android开源app修改教程

楼主(2021-07-07):
为了使自己的app更加的有个人风格,因此在网上寻找了很多的参考资料,这里是对自己设计的总结,具体机智云APP生成流程请参考我上一篇博客:基于STM32的连接机智云教程。

一,下载机智云开源APP

进行以下操作之前请确保已经在机智云平台中创建了一个产品,下面点击添加应用,选择Android生成一个app应用

然后按照图片提示,将密匙填入到相应位置,具体参考我上一篇博客,点击下载,将app工程下载到本地

2、Andriod方面处理

2.1 、AS软件安装与源码修改

Android studio软件安装与源码修改

将下载好了的文件解压出来,然后将第二个文件夹复制出来,粘贴到存放Android studio文件例程文件夹中,若还没有安装Android studio的请参考这位大佬的详细例程,这边建议下载的Android studio版本不要太新,不然工程可能编译不成功。

然后自己新建一个Android工程作为参考,方便修改源码,
第一处参考新建例程修改机智云APP

将此处修改为对应的新建工程的内容

第二处按照此路径参考新建工程修改,这里是我自己的按照自己的新建工程修改完毕的代码

修改后如下图所示,需注意这里的compile 均替换为implementation,testcompile均替换为testimplementation。

然后可以从Android studio里面打开修改好的机智云开源app,等待一段时间打开后如下图所示,

这里我们打开工程视图

2.2、修改APP图标和名称

首先在网上下载相关素材备用,若大小不一,请自行修改图片或者图标的大小。这时将我们下载好的图标或者图片放置到桌面,然后分别复制一下,依次粘贴到drawable-xhdpi目录下(注意鼠标放在drawable-xhdpi上右击选Paste便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确定,将此名称复制到按照如下图这个文件,红框内既是我们可以替换的app图标,将你的图标名称填上就ok,

下面在这个位置修改app名称

2.3、修改启动页面和内部UI

现在修改启动界面,这里的图片在前面我们已经复制到了相关目录下,现在可以按照下图将红框出修改成为你的图片名称,见下图

然后在172行和174行两处替换为你的设备离线图标

同样是这个目录下,在117行和119行相应位置替换为自己的设备在线图标

2.4、修改设备监控界面

下面修改一下设备监控界面,按照此路径打开

这是我已经修改好的界面UI,最后效果图如下(这里的图标可自行修改为自己的图标,若是仅仅复制代码会报错)

代码如下所示,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仅供参考,最好要读懂代码)

<?xml version="1.0"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rientation="vertical">

<includelayout="@layout/header_toolbar" />

<Scroll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background="@color/background_color"
android:fadingEdge="vertical"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Top="20dp"
android:scrollbars="vertical">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scrollbars="vertical">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rientation="horizontal"
android:scrollbars="horizontal">

<!-- 灯(布尔可写)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alpha="1"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gravity="center_horizontal"
android:padding="10dp">

<ImageView
android:id="@+id/LED"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src="@drawable/led" />

<TextView
android:id="@+id/Led_tex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LED"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text="灯" />

<Switch
android:id="@+id/sw_bool_LED"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Led_tex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Bottom="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textOff="关闭"
android:textOn="开启" />
</RelativeLayout>

<!-- 蜂鸣器(布尔可写)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

<ImageView
android:id="@+id/BEEP"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src="@drawable/beep"/>

<TextView
android:id="@+id/BEEP_tex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below="@+id/BEEP"
android:text="蜂鸣器" />

<Switch
android:id="@+id/sw_bool_BEEP"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BEEP_text"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textOff="关闭"
android:textOn="开启" />
</RelativeLayout>

<!-- 开关(布尔可写)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

<ImageView
android:id="@+id/LED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src="@drawable/kaiguan"/>
<TextView
android:id="@+id/LED1_tex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LED1"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text="开关" />
<Switch
android:id="@+id/sw_bool_LED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LED1_text"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textOff="关闭"
android:textOn="开启" />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101dp"
androidrientation="horizontal"
android:scrollbars="horizontal">
<!-- 温度(数值只读)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

<ImageView
android:id="@+id/Temp"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src="@drawable/wd" />
<TextView
android:id="@+id/tv_data_Temp"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Temp"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TextView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5dp"
android:id="@+id/Temp_text"
android:layout_below="@+id/Temp"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tv_data_Temp"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 />
<TextView
android:id="@+id/Temp_text1"
android:layout_toLeftOf="@id/Temp"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text="温度" />

</RelativeLayout>

<!-- 湿度(数值只读)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ImageView
android:id="@+id/Shidu"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src="@drawable/sd"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5dp"
android:id="@+id/Shidu_text"
android:layout_below="@+id/Shidu"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tv_data_Shidu"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 />
<TextView
android:id="@+id/tv_data_Shidu"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Shidu"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TextView
android:id="@+id/Shidu_text1"
android:layout_toLeftOf="@id/Shidu"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text="湿度" />
</RelativeLayout>

<!-- 光照强度(数值只读)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ImageView
android:id="@+id/GQ"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src="@drawable/sun" />

<TextView
android:id="@+id/GQ_text"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5dp"
android:layout_below="@+id/GQ"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tv_data_GQ"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text="lx" />
<TextView
android:id="@+id/tv_data_GQ"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GQ"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TextView

android:id="@+id/GQ_text1"
android:layout_toLeftOf="@id/GQ"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text="光强" />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 温度阈值范围(数值可写)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text="温度阈值范围(℃)" />

<TextView
android:id="@+id/tv_data_Temp_AlarmScope"
android:layout_width="11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Right="true"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gravity="end" />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tv_data_Temp_AlarmScope"
android:layout_marginTop="10dp"
android:gravity="center_vertical"
androidrientation="horizontal">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text="0" />

<SeekBar

android:id="@+id/sb_data_Temp_AlarmScope"
android:thumb="@drawable/bar1"
android:thumbOffset="0dp"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max="50"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text="50" />
</LinearLayout>

</RelativeLayout>

<!-- 湿度阈值范围(数值可写)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text="湿度阈值范围(%)" />

<TextView
android:id="@+id/tv_data_Shidu_AlarmScope"
android:layout_width="11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Right="true"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gravity="end" />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tv_data_Shidu_AlarmScope"
android:layout_marginTop="10dp"
android:gravity="center_vertical"
androidrientation="horizontal">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text="20" />

<SeekBar
android:id="@+id/sb_data_Shidu_AlarmScope"
android:thumb="@drawable/bar"
android:thumbOffset="0dp"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max="75"

android:progress="0"/>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text="95" />
</LinearLayout>

</RelativeLayout>

<!-- 光强阈值范围(数值可写)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dp"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android:padding="10dp"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text="光强阈值范围(lx)" />

<TextView
android:id="@+id/tv_data_GQ_AlarmScope"
android:layout_width="11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Right="true"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gravity="end" />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tv_data_GQ_AlarmScope"
android:layout_marginTop="10dp"
android:gravity="center_vertical"
androidrientation="horizontal">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text="0" />

<SeekBar

android:id="@+id/sb_data_GQ_AlarmScope"
android:thumb="@drawable/bar2"
android:thumbOffset="0dp"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eight="3"
android:max="65535"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ize="16sp"
android:text="65535" />
</LinearLayout>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ScrollView>
</LinearLayout>

2.5、安装软件

因为我们的程序编译无错误,故开始安装app,用数据线将电脑和手机连接,进入手机的开发者模式,打开开发者模式,允许进行USB调试

然后在android studio端点击运行,app便安装成功了

原文转载于:https://blog.csdn.net/Zgc6666/article/details/10418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