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上实现四则运算?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21-07-07):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nt math;
u8 a;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x[10]={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int s)
{
          int i,k;
          for(k=0; k<s;k++)
                {
                for(i=0;i<50;i++);
                }
}

u8 KeyValue;

void KeyDown()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
                                  a++;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Down();
                  LSA=0;LSB=0;LSC=0;
                  GPIO_DIG=x[KeyValue];
         }
}

void        hh(u16 m)
{
        switch(KeyValue)
        {
                case(1):m = 0x3f;break;
                case(2):m = 0x06;break;
                case(3):m = 0x5b;break;
                case(4):m = 0x4f;break;
                case(5):m = 0x66;break;
                case(6):m = 0x6d;break;
                case(7):m = 0x7d;break;
                case(8):m = 0x07;break;
                case(9):m = 0x7f;break;
                case(10):m = 0x6f;break;
        }
}

还应该写什么

网友A:
把得到的值正常放到一个数组里面,并组合成一个数字,然后进行运算,算完后再拆分,让数码管显示出来,你的意思应该就是做一个计算器,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得到的值正常放到一个数组里面,并组合成一个数字,然后进行运算,算完后再拆分,让数码管显示出来,你的 ...

是,想在单边机上显示

网友B:
这个简单,首先你要再键盘上得到数字,你可以按照顺序先存到数组里面,当得到按键上的运算符时(加减乘除、或者删除按键)时,把数组里面的数按照百位、十位、个位整合到一个变量上(变量定义要合理,不能溢出)。然后用相同的方法再得到下一组数,当按“=”按键时,对两个变量按照之前得到的运算符做相应的运算。最后显示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