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用时序图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
加密的LC4032V

全局时序图

时序局部放大
手上有一张控制卡 每次启动时运控芯片都与外设CPLD芯片作一次握手 又搞不清她们这间用的是什么协议 买了个分析议 打个图给大家看看 帮帮忙分析一下如何写单片机程序

网友A(2021-07-08):
D0是CLK,D4是SDA I2c通信(猜测这种可能)看上去比较符合I2C通信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0是CLK,D4是SDA I2c通信(猜测这种可能)看上去比较符合I2C通信的样子

用I2C格做了个分析 D1是7D FE D2是88 14 D3是66 9D 如果是I2C协议多出两时序怎么定义 电路上实测缺一不可

网友C:
将时序分开成【时】、【序】。
再用定时器先做出【时】;(提示:能够对每个波形的高低电平进行计时计宽。)
用程序好好规划出【序】。(提示:能够在每个波形的边沿给出翻转。)

网友D:
楼上回复的有道理,不知道原数据什么意思就 索性把原芯片的波形用单片机给模拟出来就OK了

网友E:
虽然这是一个学习论坛,但我还是经常劝人家放弃,不是放弃这个就是放弃那个的
不知道你这电路是怎样的,单单是从你的时序图就想要劝你放弃了
首先,你确定这时钟数据的输出和输入了吗?因为CPLD和单片机都可以产生波形的
第二,你知道它传送或者是接收的数据是多少位的吗?因为并没有谁规定每次传送的数据都是8位的,有些是带一个奇偶校验的(串口通讯),有些是传送16位的,有些是加CRC校验的
我看到上面有个93LC46,你确定那里面没料?说不定一些校正值握手密码之类就存放在里面(这只是我猜的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回复的有道理,不知道原数据什么意思就 索性把原芯片的波形用单片机给模拟出来就OK了

我的目的就是用分析出来的时序去写一个单片机程序 取代原板加密的芯片 平时工作用的是PLC梯形图编程 对单片机编程不熟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与方案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虽然这是一个学习论坛,但我还是经常劝人家放弃,不是放弃这个就是放弃那个的
不知道你这电路是怎样的,单单 ...

图2 输入1就是时钟信号 我已经把除了电源以外的引线去除测试过了 只剩下这8根 也少不了这8根 简单点说就是运控IC送出输出1-4波形然后CPLD返回输入1-4波形来确认一次外设的存在 我可能把事情搞复杂了 93LC46用来存储PCI9052的硬件ID与厂商ID 可以排除校正值据手密码之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