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对adc0808/0809两路数据比较,程序有问题

楼主(2021-07-07):
大佬们好,最近想做一个利用51单片机对adc0808/0809两路转换数据的比较,但是读完两路数据之后用if语句比较,发现不能实现功能,已经确认两路数据读取正确,求大佬赐教!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getdata1;
unsigned int getdata2;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int temp3[8];
unsigned int temp4[8];
unsigned int bj1;
unsigned int bj2;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sbit P17=P1^7;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void TimeIniti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TimeInitial()
    {
         TMOD=0x10;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0;j<125;j++)
                {;}
            }
    }

void shang()   //读取IN0口数据
{
       P25=P26=P27=0;         //设置读取IN0口
                  ST=0;
          OE=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1=P0;          //51 P0口接收数据
                  OE=0;
                                  temp=getdata1*1.96;
                  temp3[0]=temp%10;           //计算个位数
                                  temp3[1]=temp/10%10;          //计算十分位
                                  temp3[2]=temp/100;        //计算百分位
                                  bj1=temp3[2]+temp3[1]/10+temp3[0]/100;         //相加进行比较
}

void xia()          //读取IN1口数据
{
          ST=0;
          OE=0;
                  P25=1;P26=P27=0;                 //设置读取IN1口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2=P0;                //51 P0口接收数据
                  OE=0;
                                  temp1=getdata2*1.96;
                  temp4[0]=temp1%10;          //计算个位数
                                  temp4[1]=temp1/10%10;          //计算十分位
                                  temp4[2]=temp1/100;        //计算百分位
                                  bj2=temp4[2]+temp4[1]/10+temp4[0]/100;         //相加进行比较
}

void main()
{

  TimeInitial();

  while(1)
       {

                  shang();
                  xia();

                  if(bj1>bj2)                 //对两路数据比较
                                  {
                                        P17=0;
                                }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CLK=~CLK;
  }

网友A:
怎么不能实现功能,你可以把两次读出来的数值显示出来,或者通过串口发出来看看,再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实现功能,你可以把两次读出来的数值显示出来,或者通过串口发出来看看,再进行比较

显示出来的数值没问题,但是比较的时候发现不行。。。比较出来的结果完全是错误的。。

网友B:
直接用temp1和temp2比较就可以了。而且bi1,bj2计算也不对。
bj1=temp3[2]*100+temp3[1]*10+temp3[0];

网友C:
先弄清楚比较的目的,由于干扰数据跳动很大,直接比较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temp1和temp2比较就可以了。而且bi1,bj2计算也不对。
bj1=temp3[2]*100+temp3[1]*10+temp3[0];

直接用temp1和temp2比较也是结果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弄清楚比较的目的,由于干扰数据跳动很大,直接比较意义不大。

我打算通过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来确定步进电机的正转反转,如果temp1>temp2,电机就正转,反之就反转,要怎么比较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temp1和temp2比较也是结果不太对。。

用getdata1,getdata2比较,这两个数据是没有经常处理。
如果还是不对,那就要检查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算通过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来确定步进电机的正转反转,如果temp1>temp2,电机就正转,反之就反转, ...

由于干扰,数据跳动很大,经过滤波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