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Delay有问题error C267: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07):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x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while(1)
                {
                        P2_0==0;
                        Delay(500);
                        P2_0==1;
                        Delay(500);

                }

}

main.c(22): error C267: 'Dela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A:
只看到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xms)

问题:Delay(500);在哪里定义的?

Delay函数未定义,

网友B:
你把delay子函数放在了main主函数后面了吧。
还有P2_0=0
P2_0=1

网友C: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xms) 你定义了1ms的延时
Delay延时在哪里?

网友D:
函数名字都不对,你定义的时Delay1ms();用的是Delay(),肯定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