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产生SPWM的芯片,并且频率,幅度可调

楼主(2021-07-08):
(无正文)

网友A:
早起单片机性能不好的时候,有很多这种芯片,现在如果感觉单片机不方便的话,或者需要更高频率的spwm可以考虑用dds芯片,比如ad9850之类的。

网友B:
一般SPWM可以由单片机产生,毫无问题, 具有灵活性、价格便宜、易于升级和可扩展等优点。

网友C:
不需要专用芯片即可完成楼主的心愿:
用单片机做两个PWM输出。
一个输出用于调压,控制功放的电压。
另一个输出用于调频,作为功放的输入。
则功放的输出,即为楼主所求。

网友D:
SPWM生成专用芯片SA828,可以试试,规则采样法生成s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