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把两种频率调制在一起的芯片

楼主(2021-07-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貌似叫载波

网友B:
你要调制的频率范围?电压幅度范围?什么都不说别人也没有准确答案。一般AM调制用MC1496好了,也可用正经的乘法器,很贵的。

网友C:
楼主是要找调制器、混频器嘛,不说下具体的需求不好回答。

网友D:
无线电就是这样做的啊  随后吧信号用一根杆子捅到空中

网友E:
这是一种波形调制方法

网友F:
如果你能准确地描述出【两种频率调制在一起】长什么样子,这种芯片就出来了。
你能吗?

网友G:
看网友回复都是牛人,楼主描述的 好像就是 载波加调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