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推介一下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1-07-08):
如题,在网上找了5、6款,但是没有符合要求的,求助论坛各路大神,有没有驱动H桥电路的电机驱动芯片(不是直驱电机的那种,我这个电机满载电流比较大,真有那种能过25A电流的直驱芯片估计价格也吓人),最好是内部自带死区控制的,还有就是要能买到样品,现在电子元件找到了合适的,却不一定能买到,难啊

网友A:
记住:别人推荐的不一定对。原因如下:
做事有是要有一个目的的,你要达成的目的别人不知道,所以选择就有盲目性。
你的目的是:省钱、寿命、调频、直流、交流、低压、……
自己先写出主要目标,再去搜索,学会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最重要。

网友B:
25A的不好找  自己搭其实也不困难   MOS管的驱动也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

网友C:
25a的话,可以考虑用多个mos管并联使用。

网友D:
如果您想节省电机驱动器的成本,您可能需要设计自己的功率级,然后您只需要找到前端驱动器即可。

网友E:
你电机功率多大啊,需要25A电流,英飞凌的几款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TB6612FNG和DRV8833都可以的

网友G:
没有25A这么大的芯片,自己拿管子搭吧!

网友H:
你可以参考下220V 3000W调压插座的原理图 以及用的什么管子

网友I(2021-10-14):
几十A的,一般都是选功率大的管子搭多组半桥驱动

网友J:
可以考虑用FD6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