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酒精浓度检测程序Proteus仿真 keil5 C语言编写

楼主:
1. 能够检测煤气的浓度;
2. 液晶LCD1602显示煤气的浓度;
3. 超标进行声光报警。
由于是仿真,烟雾浓度传感器采用仿真里面的光敏传感器代替,用ADC0832测电压值。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SCL=P2^6;                //SCL定义,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2^5;                //DO定义,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2^4;                //CS定义,连接ADC0832CS脚
sbit baojing=P1^0;  //声光报警
uchar table[]="CO:";
uint CO=0,a,nongdu;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RS=0
{
        P0=com;
        rs=0;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RS=1
{
        P0=dat;
        rs=1;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20);
        write_com(0x0c);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20);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2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20);
}
void dis(uchar k)
{
        CO=k;

        write_com(0x80);  //设置所要显示字符的位置为第一行第一列
        a=0;
        for(a=0;a<3;a++)           //总共要显示3个字符,故循环三次。
        {
        write_data(table[a]);
        delay(10);
        }
    write_com(0x83);                 //显示浓度百位
        write_data(0x30+CO/100);
        delay(10)  ;

        write_com(0x84);           //显示浓度十位
        write_data(0x30+CO/10%10);
        delay(10)  ;

        write_com(0x85);           //显示浓度个位
        write_data(0x30+CO%10);
        delay(10)  ;

        write_com(0x86);
        write_data('%');        //显示“%”
        delay(10)  ;

}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void main()
……………………

网友A(2021-12-23):
请问,把这个变成酒精检测的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运行之后显示屏一直是255%没有变化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运行之后显示屏一直是255%没有变化是怎么回事

版本的问题,你用Proteus8.8打开

网友D:
这个一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是Proteus自带的吗????

网友E(2022-04-15):
博主,为什么声光报警器,当浓度超过30%的时候只有光报警,没有声音报警,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F:
at89c52换成51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