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在实战开发中用处大吗?单片机项目开发流程是怎样?

楼主(2021-07-08):
实际做PLC开发项目时,PLC的模拟仿用处不大,远不如实时在线监控直观有效。proteus仿真在实战开发中用处大吗?
仿真效果是否能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呢?
做单片机开发,通过proteus仿真验证后,然后直接完成电路板制作?

写了一堆,可能还是没有表述清楚。
简单来说就是我想请教做过实际项目的单片机研发工程师:
做单片机开发时,一般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proteus仿真是学习用的,真正开发不会用的。

网友B:
一般使用不到的,因为好多东西都仿真不了。一般单片机开发,直接就是用开发板跟模块先验证方案,然后在打pcb

网友C:
和PLC一样,proteus仿真单片机也就看着玩的,实际做项目没有用,限制太大基本没有可靠性。

网友D:
proteus还是很好用的 ,但是有局限性,好多东西仿真不了。没有设计过的东西可以用来做下概念性的实验,验证可行性之类的,熟悉之后肯定是直接搭建PCB板,跑程序。至于开发流程其实都一样,只是使用的资源不一样。不做大型项目,网上搜一搜,熟悉一下就行了 ,没必要照本宣科的。

网友E:
直接搭建电路,打样验证,联调修改再打样

网友F:
protues是一款非常好用的软件,但是好多东西也是没有的,如果做基础可以,如果是很高端的就用不到了(自己看法)

网友G:
先用这个仿真学习一下原理

网友H:
很多年前,制作一块pcb板子很贵,所以需要反复测试,确定没有问题了以后再做pcb,只是现在做pcb价格便宜了,而且快递也方便了,最好直接pcb,发现问题再改。仿真就像看片,感觉还是不爽的。

网友I:
凭各人习惯。
本人从不用proteus仿真,原因是不会用,也未感觉到有此需求。
不懂不评,不排斥他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凭各人习惯。
本人从不用proteus仿真,原因是不会用,也未感觉到有此需求。
不懂不评,不排斥他人使用。
...

能分享一下你的开发流程吗?

网友J:
做硬件电路板时,有些小电路比如放大器电路等我会先仿真一下,防止画图的时候出错。不过用multisim比较多。
开发流程,我们公司比较小,哈哈一般都是老说说说需求,大致怎么做,然后根据需求画板子。画完再根据板子编程序。画板子用AD,编程用KEIL

网友K:
个人感觉proteus仿真可能是跟当下高校的教育有关吧,学校里头是不是都用这个教学呀?
画proteus还没我插学习板线快呢
proteus在实际开发中应用不大的,不会用也没关系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单片机工程师的招工信息出现过对proteus仿真有要求的
当然,对于学习来说,有的人喜欢开发板,可能他自己个人用proteus仿真更容易学到东西,这也是不好说的,每个人对知识的接受方式都不一样的,这里只讨论proteus仿真在实际项目中应用而已

网友L:
还是在学校有点用,实际开发很少用到

网友M:
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软件的仿真结果不准确,所以不能用在项目开发中,在学校里学习,搞个小电路等还是有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