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没有烧写蜂鸣器部分代码但是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21-07-08):
STC51单片机没有烧写蜂鸣器部分代码但是蜂鸣器一直响,换着烧写了两三个程序,蜂鸣器一直响,无法解决。新手入门,还望各位大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51单片机在上电复位后,所有IO口默认都为高电平
在程序开头加一句:PXX = 1; (PXX 为接驳着蜂鸣器的脚)

网友B:
应该是默认蜂鸣器的口输出高电平了吧,给他初始化个低电平(高低不确定有没有反,可以试试)

网友C:
得看你蜂鸣器是怎么连线的,看是那种控制方式,是单片机给高电平响还是单片机给低电平响,你这个问题我觉的应该是高电平响,单片机上电默认所有引脚都是高电平,所以你这个就是上电就响,你可以把那个引脚写成0应该就不响了

网友D:
说明你打开了蜂鸣器,连接蜂鸣器的引脚注意一下,最好把程序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E:
搞单片机是以硬件为主的,万用表量量蜂鸣器的控制电压,问题根源很快就能找到,继续努力吧,大好前程在等着你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你蜂鸣器是怎么连线的,看是那种控制方式,是单片机给高电平响还是单片机给低电平响,你这个问题我觉的 ...

好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在上电复位后,所有IO口默认都为高电平
在程序开头加一句:PXX = 1; (PXX 为接驳着蜂鸣器的脚)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单片机是以硬件为主的,万用表量量蜂鸣器的控制电压,问题根源很快就能找到,继续努力吧,大好前程在等着 ...

好嘞,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打开了蜂鸣器,连接蜂鸣器的引脚注意一下,最好把程序发出来看一下

应该是默认高电平,程序里没有蜂鸣器的相关代码

网友F:
响是你给它供电了,断电它就不响了。问题出在你没有控制它断电的方式。

网友G:
你看看你的单片机蜂鸣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如果是高电平触发,程序开始你就给端口写成0关了,用的时候写成1就好了;如果是低电平触发,程序开始你就给端口写成1关了,用的时候写成0就好了.我之前用那个的贴片的52芯片也是这个毛病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在上电复位后,所有IO口默认都为高电平
在程序开头加一句:PXX = 1; (PXX 为接驳着蜂鸣器的脚)

应该是PXX=0;1为高电平

网友H:
你往单片机里写入一个程序,控制这个引脚分别为高低电平各1S钟,看看是不是还一直响,如果还一直响,那有可能是蜂鸣器的和单片机相连的引脚被短路到电源上或者地上了

网友I:
那肯定是一个有源蜂鸣器,而且你的IO引脚是默认高电平

网友J:
蜂鸣器地址应该是P0.0,看程序是不是有P0

网友K:
从你描述的现象,蜂鸣器应该是有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是只要有电流流过,就会响,估计单片机的IO电平使蜂鸣器导通了。
建议:结合原理图,查一下蜂鸣器驱动IO电平是否如程序所设。

网友L:
主要是看你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然后查驱动方式

网友M:
建议你在每次不用蜂鸣器的时候都可以初始化一下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