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达林顿管, MOS管, 三极管哪个好

楼主(2021-07-08):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的继电器,三极管就可以,做一个开关电源的作用就行,mos管也可以,都差不多

网友B:
做低功耗 首选MOS管 ;  控制成本 首选三级管

网友C:
肯定是普通三极管最好!

网友D:
三极管吧

网友E:
一般场合,三极管就够啦,成本低,控制也简单

网友F:
板凳正解!

网友G:
如果是一个继电器的话三极管就最省事了,如果几个继电器那就用ULN2003驱动,省事,方便,价低

网友H:
N型MOSFET易于控制。

网友I:
如果哪一个最好,则其它就淘汰了。之所以存在,是各有各长处。
具体用哪一个,应根据你的设计目的而定。如:鑫钱、速度、功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哪一个最好,则其它就淘汰了。之所以存在,是各有各长处。
具体用哪一个,应根据你的设计目的而定。如 ...

对!各有所长!关键看需要。当然,价格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K(2021-11-23):
三极管包括bjt  mos  可控硅

网友K:
继电器有隔离状态,但速度慢

网友K:
可控硅经光耦合器也可以替代继电器在交流状态

网友L:
当你决定用继电器的时候,基本上等同于,已经确定用三极管来控制了。

理由就是便宜。

至于,为什么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继电器的吸合速度摆在那里了,有必要考虑管子的速度么?
继电器的功耗在那里摆着了,有必要考虑管子的那少得可怜的功耗么?

网友M:
继电器有很多种,不说线包的电压和电流怎么说?

网友N:
普通场合,选三极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