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如何调用他人所写程序,或者如何调用他人程序里功能一部分加到自己程序里?

楼主:
求助:如题

网友A(2021-07-08):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得加#号,但是加了#号就会这样

你没有头文件 头文件也抄过来啊

网友A:
1.复制2.粘贴3.改引脚

网友C:
把别人的程序复制到你的程序中,然后调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别人的程序复制到你的程序中,然后调用

就是不会调用,明明觉得好了出现一大波报错

网友B:
报错ds1302.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str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报错ds1302.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截张全图发出来

网友A:
include前面的#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clude前面的#号呢

我知道的得加#号,但是加了#号就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头文件 头文件也抄过来啊

我找找怎么弄

网友D:
C文件的基本格式了解 一下。这些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文件的基本格式了解 一下。这些问题就能解决了

好,我去找找

网友E:
建议多看看C语言,然后多写下程序,在参考其他人的程序就方便了

网友F:
参考别人的程序的时候,需要把.h和.c文件一起复制过去

网友G:
新手就要多下点心思,先吃透硬件和软件的编程思路,存疑的部分重点记录下来,现在的程序资源很多,互相对比分析,需要自己去甄选,你的问题其实是最不重要的,都是基本功。 拷贝过来的东西肯定要根据程序参数自己自定义,修改头文件啥的 检测语法之后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建议多看看C语言,然后多写下程序,在参考其他人的程序就方便了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参考别人的程序的时候,需要把.h和.c文件一起复制过去

我复制的时候只有C文件和hex文件,不知道h文件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新手就要多下点心思,先吃透硬件和软件的编程思路,存疑的部分重点记录下来,现在的程序资源很多,互相对比 ...

哈哈,好的,谢谢大佬教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的,谢谢大佬教学

你只添加了.c文件,没用添加.h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得加#号,但是加了#号就会这样

你也不能因为报错就把#号给删除了啊,C语言有这样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