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ADC0809芯片的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 注释很详细

楼主(2021-07-08):
//*********************************************************************************
//程序:AD0809LED.c
//功能:AT89C51+ADC0809电压测量显示程序(Keil uVision5+Proteus 7.8仿真通过)
//*********************************************************************************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后方便书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后方便书写*/
uchar code DigitSTAR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LED码表
uchar DisplayBuffer[4];                                //显示码数据缓冲区
uchar AD_Data;                                        //AD0809原始数据
uint Temp;                                                   //处理后的数据
sbit START=P3^0;                                 //定义P3.0引脚位名称为START
sbit OE=P3^1;                                         //定义P3.1引脚位名称为OE
sbit EOC=P3^2;                                        //定义P3.2引脚位名称为EOC
sbit CLK=P3^3;                                        //定义P3.3引脚位名称为CLK
sbit ADDA=P3^4;                                        //定义P3.4引脚位名称为ADDA
sbit ADDB=P3^5;                                        //定义P3.5引脚位名称为ADDB
sbit ADDC=P3^6;                                        //定义P3.6引脚位名称为ADDC
sbit LED0=P2^0;                                        //定义P2.0引脚位名称为LED0,选择LED的0位
sbit LED1=P2^1;                                        //定义P2.1引脚位名称为LED1,选择LED的1位
sbit LED2=P2^2;                                        //定义P2.2引脚位名称为LED2,选择LED的2位
sbit LED3=P2^3;                                        //定义P2.3引脚位名称为LED3,选择LED的3位
sbit LED_DP=P1^7;                                //定义P1.7引脚位名称为LED_DP,选择LED的DP位

//*********************************************************************************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函数
//形式参数:uint i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0;j<50;j++)
     ;
   }
}

//*********************************************************************************
//函数名:TimeInitial
//函数功能: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T0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10,定时:10us,
//信号周期T:20us 信号频率f:f=1/T=1000000/20=50 000HZ=50KHZ
//*********************************************************************************
void TimeInitial()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模式
TH0=246;                                       //定时器初值高8位
TL0=246;                                //定时器初值低8位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
//函数名:Time0
//函数功能: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函数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
{
  CLK=~CLK;                                           //产生AD0809工作脉冲:50KHZ
    }

//*********************************************************************************
//函数名:Display
//函数功能:LED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P1=DigitSTARTable[DisplayBuffer[3]];        //取数据送P1端口显示(十位)
LED0=0;                                                   // LED0管子开
Delay(5);                                                 // 延时显示
LED0=1;                                                  // LED0管子关
P1=DigitSTARTable[DisplayBuffer[2]];//取数据送P1端口显示(个位)
LED_DP=1;                                        // 小数点显示
LED1=0;                                           // LED1管子开
Delay(5);                                                 // 延时显示
LED1=1;                                                  // LED1管子关
P1=DigitSTARTable[DisplayBuffer[1]];//取数据送P1端口显示 (小数1位)
LED2=0;                                                  // LED2管子开
Delay(5);                                                // 延时显示
LED2=1;                                                   // LED2管子关
P1=DigitSTARTable[DisplayBuffer[0]];//取数据送P1端口显示(小数2位)
LED3=0;                                                // LED3管子开
Delay(5);                                                // 延时显示
LED3=1;                                                  // LED3管子关
}

//*********************************************************************************
//函数名: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Initial();                                         //启动定时器初化
while(1)
{
ADDA=0;                                                //ADC0809通道选择
ADDB=0;
ADDC=0;
OE=0;                                                 //输出关闭
START=0;
START=1;                                                 //START由低到高跳变(上跳沿),寄存器清零
START=0;                                          //START由高到低跳变(下跳沿),启动AD转换
while(EOC==0)    ;        //等待转换结束
OE=1;                                                           //输出允许
AD_Data=P0;                                  //读ADC0809原始数据
OE=0;                                                          //输出关闭
Temp=(AD_Data*1.0/255*5)*100; //数据处理:输出值=输入值*5/255  参数5是基准电压5V
DisplayBuffer[0]=Temp%10;                  //取处理后的数据个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小数2位
DisplayBuffer[1]=Temp/10%10;         //取处理后的数据十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小数1位
DisplayBuffer[2]=Temp/100%10;        //取处理后的数据百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个位
DisplayBuffer[3]=Temp/1000;          //取处理后的数据千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十位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
}

这个是用LCD显示的版本:

网友A(2022-04-01):
ADC0809要不要编程?

网友B(2022-05-16):
引用 网友A:
ADC0809要不要编程?

不用啊啊

网友C:
LCD压缩包里程序和hex文件不匹配,只有单独的hex文件能用,通过程序编译之后生成的hex文件放进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