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红外自收自发代码怎么改?我把发送和接受放在一个while循环里只能接受

楼主(2021-07-08):
有谁能教教我这个代码怎么改吗
内容在附件里,谢谢
//适用于市场上用量最大的HT6121/6122及其兼容的IC编码。
//使用外部中断0接收P3.2
//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b极)
//PNP三极管e极接2Ω电阻,c极接红外发射管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SBM   0x80                //识别码
#define m9    (65536-9000)               //约9mS
#define m4_5  (65536-4500)               //约4.5mS
#define m1_6  (65536-1630)               //约1.65mS
#define m_65  (65536-580)               //约0.65mS
#define m_56  (65536-560)               //约0.56mS
#define m40   (65536-40000)         //约40mS
#define m56   (65536-56000)         //56mS
#define m2_25  (65536-2250)          //约2.25mS
sbit IRR  = P3^6;                                  //定义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基极)
sbit LED  = P2^3;
uchar KEY(void);//按键
void  SanZhuan(void);//键值和ASCII码值的转换
void  ZZ(uchar x);//
void  Z0(uchar temp);
void  TT0(bit BT,uint x);
void  YS(uchar time);
uchar code tab[] =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code set[] = {0X30,0X31,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
uchar code tab1[] = {0X4F,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4F,0X39};
uchar code tab2[] = {0X46,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4E,0X39};
sbit IR = P3^3;                 //接收引脚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uchar  N[4];                                 //识别码,操作码存放
uchar   X1,X2,X3,X4;
void XSQ(void);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
u8 IrValue[4] = {'\0'};
u8 Time;

/*????,i=1?,????10us*/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void DigDisplay()
{
        u8 i;
        write_com(0x83);
        for(i=0;i<4;i++)
        {
                        if(IrValue[i]/16<10)
                        {
                                write_data(IrValue[i]/16 + 0x30);
                        }
                        else
                        {
                                write_data(IrValue[i]/16 + 0x37);
                        }

                        if(IrValue[i]%16<10)
                        {
                                write_data(IrValue[i]%16 + 0x30);
                        }
                        else
                        {
                                write_data(IrValue[i]%16 + 0x37);
                        }
        }
}

/*??????0(????????)*/
void IrInit()
{
        IT0=1;//?????
        EX0=1;//????0??
        EA=1;        //?????

        IRIN=1;//?????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
        {

                err=1000;                                //1000*10us=10ms,????????????
                /*???????????,????????????????,????????
                ?,??????*/
                while((IRIN==0)&&(err>0))        //????9ms??????
                {
                        delay(1);
                        err--;
                }
                if(IRIN==1)                        //??????9ms???
                {
                        err=500;
                        while((IRIN==1)&&(err>0))                 //??4.5ms????????
                        {
                                delay(1);
                                err--;
                        }
                        for(k=0;k<4;k++)                //??4???
                        {
                                for(j=0;j<8;j++)        //??????
                                {

                                        err=60;
                                        while((IRIN==0)&&(err>0))//???????560us?????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3ms  ????
                                                {
                                                        return;
                                                }
                                        }
                                        IrValue[k]>>=1;         //k???????
                                        if(Time>=8)                        //?????????0.8ms,???1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
                if(IrValue[2]!=~IrValue[3]) //?? ??? ????? ???? ?????
                {
                        return;
                }
        }
}

/***************************************************************
函数功能:             4×4矩阵键盘
***************************************************************/
uchar KEY(void)
{
uchar H,L;            //行值,列值
H=0;
L=0;
P1 = 0xf0;            //将键盘端口行值设为1,列值设为0
if(P1!= 0xf0)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如果有则hangval必不为0x0f
   {
    YS(10);            //按键去抖动,延时10毫秒
    if(P1!=0xf0)       //确实有按键按下
      {
       H  = P1&0xf0;   //按键后得到按键的行标志位,将行标志位赋值给hangval
       P1 =  0x0f;      //翻转键盘接口输出
       L  = P1&0x0f;   //得到列标志位
      }
        return (H+L);
   }
  return 0;
}
/***************************************************************
函数功能:散转程序
入口参数:v
//  13  14  15  16
//  9   10  11  12
//  5   6   7   8
//  1   2   3   4
***************************************************************/
void SanZhuan(void)
{
uchar v;
v =KEY();
switch(v)
{
  case 0x77:ZZ(0x00);v=0;break;                //"0"
  case 0xb7:ZZ(0x01);v=0;break;                //"1 "
  case 0xd7:ZZ(0x02);v=0;break;                //"2 "
  case 0xe7:ZZ(0x03);v=0;break;                //"3"
  case 0x7b:ZZ(0x04);v=0;break;                //"4 "
  case 0xbb:ZZ(0x05);v=0;break;                //"5"
  case 0xdb:ZZ(0x06);v=0;break;                //"6"
  case 0xeb:ZZ(0x07);v=0;break;                //"7"
  case 0x7d:ZZ(0x08);v=0;break;                //"8"
  case 0xbd:ZZ(0x09);v=0;break;                //"9"
  case 0xdd:ZZ(0x0a);v=0;break;                //"a"
  case 0xed:ZZ(0x0b);v=0;break;                //"b"
  case 0x7e:ZZ(0x0c);v=0;break;                //"c"
  case 0xbe:ZZ(0x0d);v=0;break;                //"d"
  case 0xde:ZZ(0x1e);v=0;break;                //"e"
  case 0xee:ZZ(0x1f);v=0;break;                //"f"
  default:v=0;break;
}

}
/*┈┈┈┈┈┈┈┈┈┈┈┈┈┈┈┈┈┈┈┈┈┈┈┈┈┈┈┈┈┈
函数功能:发送主程序
┈┈┈┈┈┈┈┈┈┈┈┈┈┈┈┈┈┈┈┈┈┈┈┈┈┈┈┈┈┈*/
void ZZ(uchar x)
{
  TT0(1,m9);                       //高电平9mS
  TT0(0,m4_5);               //低电平4.5mS引导
  /*┈ 发送4帧数据 ┈*/
  Z0(SBM);                                //识别码
  Z0(~SBM);
  Z0(x);                 //数据码
  Z0(~x);
  /*┈┈ 结束码 ┈┈*/
  TT0(1,m_65);
  TT0(0,m40);
  /*┈┈ 重复码 ┈┈*/

  while(KEY())
   {
        TT0(1,m9);
        TT0(0,m2_25);
        TT0(1,m_56); //38khz
        TT0(0,m40);
                TT0(0,m56);
                LED = !LED;                  //指示灯
    }
   LED = 1;
}
/*┈┈┈┈┈┈┈┈┈┈┈┈┈┈┈┈┈┈┈┈┈┈┈┈┈┈┈┈┈┈
函数功能:单帧发送程序
入口参数:1帧数据
┈┈┈┈┈┈┈┈┈┈┈┈┈┈┈┈┈┈┈┈┈┈┈┈┈┈┈┈┈┈*/
void Z0(uchar temp)
{
  uchar v;
  for (v=0;v<8;v++)                     //循环8次移位
       {
                 TT0(1,m_65);                        //高电平0.65mS
                         if(temp&0x01==1) TT0(0,m1_6); //发送最低位
                         else          TT0(0,m_56);
                         temp >>= 1;                //右移一位
        }
}
/*┈┈┈┈┈┈┈┈┈┈┈┈┈┈┈┈┈┈┈┈┈┈┈┈┈┈┈┈┈┈
函数功能:38KHz脉冲发射 + 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是否发射脉冲,延时约 x (uS))
┈┈┈┈┈┈┈┈┈┈┈┈┈┈┈┈┈┈┈┈┈┈┈┈┈┈┈┈┈┈*/
void TT0(bit BT,uint x)
{
  TH0 = x/256;                    //输入T0初始值
  TL0 =x%256;
  TF0=0;                                //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BT == 0)
          while(!TF0);        //BT=0时不发射38KHz脉冲只延时;BT=1发射38KHz脉冲且延时;
  else while(1)                            //38KHz脉冲,占空比5:26
         {
                  IRR = 0;
                  if(TF0)break;
               if(TF0)break;
                  IRR = 1;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
  TR0=0;                                //关闭定时器0
  TF0=0;                                //标志位溢出则清0
  IRR =1;                                //脉冲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
/***************************************************************
函数功能:按键消抖    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1ms×time       (晶振=12MHz)
***************************************************************/
void YS(uchar time)
{
     uchar i,j;
         for(i=0; i<time; i++)
     for(j=0; j<247; j++)_nop_();
}
/*******************************接收*********************************************/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for(i = 200; i > 0; i--);
}

void LCD_write_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LCD_instruction) { //写指令到LCD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LCD_instruction;
    LCD_EN = 1;
    _nop_();
    LCD_EN = 0;
    delay(1);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         //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到LCD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LCD_data;
    LCD_EN = 1;
    _nop_();
    LCD_EN = 0;
    delay(1);
}

void LCD_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 {              //LCD光标定位到x处
    LCD_write_instruction(0x80|x);
}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lcd_data) {             //输出一个字符到LCD
    LCD_write_data(lcd_data);
}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lcd_string) {           //输出一个字符串到 LCD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lcd_string[i] != 0x00) {
        LCD_write_data(lcd_string[i]);
        i++;
    }
}

void LCD_initial(void) {                           //初始化 LCD
    LCD_write_instruction(0x38);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c);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6);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1);
}

/**********************LCD显示函数************************/
void XSQ(void)
{
   while(1) {
                           uchar 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1=tab[X4];
                        temp2=set[X3];
                        temp3=tab1[X1];
                        temp4=tab2[X1];
                        LCD_set_position(0x88); //LCD换行显示
            LCD_printc(temp3);
                        LCD_set_position(0x89); //LCD换行显示
            LCD_printc(temp4);
                        LCD_set_position(0xC8); //LCD换行显示
            LCD_printc(temp2);
      LCD_set_position(0xC9); //LCD换行显示
            LCD_printc(temp1);
                                 SanZhuan();
      }
}
/**********************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exint0() interrupt 1
{
   uint cnt;
   uchar i;
   EX0 =0;
   cnt = 0;
   while(!IR) cnt++;                        //记录引导码时间
   if(cnt < 1000){EX0=1;return;}             //9ms的计数值(12MHz:1000< cnt <1500)
              cnt =0;
   while(IR) if(cnt++ > 400){EX0=1;return;}     //防卡死,超时保护(12MHz: > 300)
   if(cnt < 200){EX0=1;return;}               //(12MHz不分频: <260)
   for(i=0; i<32; i++)                       //读取32位位码
       {
         cnt =0;
         while(!IR);
         while(IR) if(cnt++ > 200){EX0=1;return;}  //超时保护(12MHz:>=200)
         N[i/8] >>= 1;
         if(cnt>60) N[i/8] |= 0x80;                //0和1的计数界线(12MHz:< 109)
       }
         if(N[0] == ~N[1] && N[2] == ~N[3])         //校验识别码,操作码
           {
                   X1 =N[0]/16;
                X2 =N[0]%16;
                X3 = N[2]/16;
                X4 = N[2]%16;
           }
        EX0 =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0 16位工作方式                                   //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IRR=1;        //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IrInit(); //????0(?????)
        init_lcd(); //???1602
        while(1)
        {
                DigDisplay();        //??
          SanZhuan();
        }

}

网友A:
自收自发是啥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