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钟LCD显示时间温度程序弄出来了,但是跳动,按键无效

楼主(2021-07-08):
紧急求助大佬们!
程序基本弄出来了,但是连接单片机以后,时间一直在跳动,按键也按不动了,程序在2楼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DS18B20_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key1n,temp;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define yh 0x80 //LCD 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 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sbit rs=P2^6;
sbit en=P2^7;
sbit rw=P2^5;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DSPORT=P3^7;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3^4;
sbit SCLK =P3^6;
sbit RST =P3^5;
sbit ACC0= ACC^0;
sbit ACC7= ACC^7;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1^3; //设置键
sbit key2= P1^6; //加键
sbit key3=P1^7; //减键
sbit buzzer=P1^5;//蜂鸣器,通过三极管9012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uchar code tab1[]={"20 - - "};
uchar code tab2[]={" : : "};//时 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 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_DATAPINS=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5);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LCD1602_DATAPINS=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5);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 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 16*2 行显示,5*7 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 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 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 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 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2);//时 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 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 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 -个字 节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 ACC>>1;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 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 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uchar n;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响DS 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向 DS1302 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 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4);//向 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07);//向 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1);//向 DS1302 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10);//向 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delay(1);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
        write_1602dat(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write_1602dat(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
    write_1602dat(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write_1602dat(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 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 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df);// 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 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 0x43 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士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 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 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 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 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 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 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 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 *******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l为功能键(设置键) -

{
delay(9);//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0x09);//设置按键按动一 次, 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 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6);//按 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3);//按动 3次,shi
//write_1602com( 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 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5 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 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 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 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_加键key2-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 //. 上调键,
delay( 10);
if(key2==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 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8,miao);//令 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 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 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
//write_1602com( 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令 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进制转换成DS 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 DS 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 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令 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 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 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 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 er+3);//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 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 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 16+(week)% 10;//+进制转换成DS 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 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令 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 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
write_1302(0x8e,0x80);//打 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令 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 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 DS1302 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 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令 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 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 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
break;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8,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 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 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 保护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 +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 DS1302 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 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 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白局消尤水」
write_1302(0x8a,temp);//向 DS 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 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 16+(ri)%10;// t进制转换成DS 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 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 保护
write_1602com(yh+ 10);//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 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 保护
write_1602com(yh+7);//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 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 DS1302 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 保护
write_1602com(yh+4);//
break;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 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 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主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 DS 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buzzer=0;//蜂鸣器长响一 次
delay(80);
buzzer= 1;
while(1) //无限循环 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 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Ds18b20Init;//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flag=Ds18b20ReadTemp();//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 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emp(12,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 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8,miao);//秒, 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5,fen);//分, 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2,shi);//小时, 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旧期, 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 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 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楼主:
程序在这里,贴出来了

网友A:
你用仿真器调试一下 很快就知道卡在哪里了 可能按键坏了?

网友B:
你的定时器设置的有问题吧,TMOD=0x11,不就是把定时器1余定时器0 的模式都选择为模式1嘛,模式1是16位定时器,不是13位,还有你的TH0和TL0设置的0,也就是定时65ms,也就是你每隔65ms初始化一遍温度传感器,更新一次数据,所以数据跳动不是正常的嘛,中断里面最好不要处理太复杂的,而且函数初始化一遍就够了,不需要这么频繁

网友C:
#include"DS18B20_3.H"//<<<不加也可以

Ds18b20Init();//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中断内漏了括号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uchar n;//<<<这句没有用可删

以上都是小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中断里delay的时间太久了
1602根本不用ms级的delay
在不断的for循环之下
12MHz的时脉频
一个中断竟然要跑2.2秒
就算是36Mhz的时脉频也要740ms

少了DS18B20的写函数用write_1602dat代替引致LCD乱码
flag是uchar但他会用来=int Ds18b20ReadTemp()
Ds18b20ReadTemp()里少了正负检测和温度转换

暂时看到这些

网友D:
错误的地方太多了,而且代码又杂又乱,光靠人眼识别,太难了,写代码,首先要理清思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错误的地方太多了,而且代码又杂又乱,光靠人眼识别,太难了,写代码,首先要理清思路的

已經改好並在Proteus及現實中運行成功
但地方太少放不下代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