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用DAC通过调压,控制驱动直流伺服电机.这个好像跟PWM有点区别?

楼主(2021-07-08):
求助!
如何以STM32控制DAC,通过调压,控制驱动直流伺服电机。  这个好像跟PWM有点区别,还请各位给点解答

楼主:
或者程序端该怎么写

网友A:
DAC就是单片机给一个数值,输出端输出相应的模拟电压。STM32自带的DAC是12位的,这个就是0代表没有电压,4096就是3.3V电压。中间均分。你要外接DAC也是这样,全1的时候输出最高电压。

网友B:
DAC直接控压效率低!
可以先将DAC的值转换成PWM的占空比,再输出到电机,这样控制,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直接控压效率低!
可以先将DAC的值转换成PWM的占空比,再输出到电机,这样控制,道理一样。

好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就是单片机给一个数值,输出端输出相应的模拟电压。STM32自带的DAC是12位的,这个就是0代表没有电压,40 ...

嗯嗯,谢谢

网友C:
STM32的DAC输出端输出相应的模拟电压,32自带的DAC是12位的,这个就是0代表没有电压,4096就是3.3V电压。你可以将模拟电压值相应4096最大值转换成类似pwm占空比一样,这样去控制电机转速可调。写个DAC模拟值向pwm转换的函数,再用pwm驱动电机。

网友D(2022-07-14):
如果是控制电机驱动器要通过运放换成±10V

网友E:
一个是直接调节输出电压,一个是直接调整交变电压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