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怎么做一个单片机声控灯由亮变暗再关闭的,求思路

楼主(2021-07-08):
(无正文)

网友A:
最困难的是选好 单片机 MOS管 声控元件  这些东西现在都在缺货  ,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程控控制灯的电压,定好周期,分段逐渐降低灯电压直至关闭就好了

网友B:
pwm控制  声音出现时占空比为1然后逐渐降为0

网友C:
就是呼吸灯,可以有声音时,直接给那个控制引脚高电平,一段时间后,对那个引脚输出占空比逐渐变小的方波(一个周期尽量小于20ms,否者能看出来闪烁)

网友D:
1、确定输入什么样的声?对应什么样的LED亮度?(提示:声音强弱对应LED亮度)
2、确定将声音量纲传入CPU的方式。(提示:采集声音强弱)
3、确定控制LED灯经明暗的方式。(提示:用PWM方式控灯)
4、完成命题。

网友E:
首先声控灯你得有个声控的采集,用mic就好;有了电平的变化采集,只有,你可以执行自己的油亮变暗操作(这种用PWM控制MOS或三极管去调节占空比,从而控制了灯光的明暗)

网友F:
采用呼吸灯的思路,声音信号触发pwm控制的呼吸灯,当然这个呼吸灯只用用pwm占空比为1到0即可。

网友F:
用pwm呼吸灯的思想,用声音信号触发pwm生成,但是这个呼吸灯的pwm只用从1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