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打开pwm功能旁边io也会输出1v左右微弱的pwm信号

楼主(2021-07-09):
我单片机打开io口pwm功能,但是旁边的io口也会输出微弱的pwm功能,大概有1v左右,离这个io口越远的电压越低,旁边io口我设置为输入,然后开启上拉,他会有好多尖波,这个是啥原因呀

网友A:
可能是板子布线问题,两根线靠得太近,高频的pwm相当于一个干扰源,会产生电磁场对旁边的线产生影响,参照一下电磁感应原理。以上是个人愚见。

网友B:
可以试试把pwm波的频率降低一点

网友C:
可以搞个mos或者光耦隔离!

网友D:
光耦隔离

网友E:
降低频率并加一个104电容

网友F:
很正常,这在实战中常常遇到。
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实战与仿真的区别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