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秒内检测不到触发电平就证明电机卡主了

楼主:
上图我做的,平均1秒转一圈,每转一圈磁铁触发传感器输出一个低电平,

3秒内检测不到触发电平就证明电机卡主了。输出信号控制电机停止,朋友们,怎么写个程序呢?求的思路,谢谢!

sbit KEY1=P2^0;//检测端口接霍尔传感器输出端,低电平有效
sbit KEY2=P2^1;//输出高电平,启动继电器,断开电源,或者接步进电机控制器的  停止端
void main()
{        KEY1=1;//通电默认高电平
  KEY2=0;//通电默认低电平
while(1)
        {
                if(KEY1==0)          //读P2.0引脚
                {

                        delay_ms(5); //延时10ms消抖
                        if(KEY1==0)         //再次判断,防止干扰,增强稳定
                        {

网友A(2021-07-09):
你把霍尔传感器的引脚接到外部中断上,用中断检测下降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霍尔传感器的引脚接到外部中断上,用中断检测下降沿

百度搜破了也没有找到相关例子,
大师,来个例子。这样我也学会了。全网的人也学会了。不胜感激

网友C:
使用外部中断,设置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那么就可以完整地提取出脉冲的宽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外部中断,设置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那么就可以完整地提取出脉冲的宽度

来一段代码。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D:
#include "STC12C52xx.H"  //根据实际芯片修改头文件

#define Delay_Time 200   //(需要检测时间(单位:秒) - 1) * 100
sbit Key = P2^0;         //修改需要检测引脚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Key_Loop = 0;

//-----------------------------------------------

void Timer0_Init() //12MHz  10ms
{
    AUXR &= 0x7F;
    TMOD |= 0x01;
                TL0 = 0xF0;
    TH0 = 0xD8;
    TR0 = 1;
    ET0 = 1;
}

void Read_Key()
{
    switch(Key_Loop)
                {
                  case 0:
                        {
                          if(!Key)
                                {
                                  Counter = 0;
                                }
                                else if(Counter >= Delay_Time)
                                {
                                  Key_Loop = 1;
                                }
                                break;
                        }
                        case 1:
                        {
                          //加入电机堵转后的处理程序
                                break;
                        }
                        default:
                        {
                          Key_Loop = 0;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P2M1 |= (1<<0);   //将检测引脚设置为高阻输入
                P2M0 &= ~(1<<0);  //将检测引脚设置为高阻输入
                Timer0_Init();

                EA = 1;
                while (1)
                {
                        Read_Key();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每10ms中断一次
{
          TL0 = 0xF0;
    TH0 = 0xD8;
    Counter++;
}

网友E: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 = P2 ^ 0;//检测端口接霍尔传感器输出端,低电平有效
sbit KEY2 = P2 ^ 1;//输出高电平,启动继电器,断开电源,或者接步进电机控制器的  停止端

void InitTimer0(){      //晶振频率:12Mhz
    TMOD = 0x01;
    TH0 = 0xB1;
    TL0 = 0xE0;
    EA = 1;
    ET0 = 1;
    TR0 = 1;
}
unsigned char time = 0;      //霍尔传感器 高电平每20毫秒加1 (加满则停止计数,防止溢出) 低电平清0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20ms 定时器0中断
    TH0 = 0xB1;
    TL0 = 0xE0;
    if (KEY1) {
        if (time != 0xFF) time++;
        KEY2 = !(time >= 150);      //150个20毫秒
    } else {
        time = 0;
        KEY2 = 1;
    }
}

void main(){
KEY1 = 1;//通电默认高电平
KEY2 = 0;//通电默认低电平
InitTimer0();
while(1);
}

网友F:
void main()
{
    Motor_Run = 1;//運行標志
    if(Scan_Count++ > 1000)
    {
        Scan_Count=0;
        Rotate_Count++;
        if(Hall_Pin_Old && !Hall_Pin)//下降沿檢測
        {
            Rotate_Stop_Count=0;
        }
        Hall_Pin_Old = Hall_Pin;
        if(Rotate_Stop_Count++ > 200)//停轉超時
        {
            Motor_Run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