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T89C52流水灯,为啥单片机上面只有第一个灯亮 第二灯在闪烁 不循环呢?

楼主(2021-07-09):
#include<reg52.h>     //调用寄存器地址
#include<intrins.h>   //循环逻辑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unsigned int i;   //无字符整形
                i=40000;                //赋值
                P1=0xfe;          //LED灯开始位置
                while(i--); //延时程序
                P1=_crol_(P1,1);        //整形循环左移
        }

网友A:
肯定的呀,你这个每次进来P1都等于0xfe,你把P1=0xfe写道大循环外面

网友A:
#include<reg52.h>     //调用寄存器地址
#include<intrins.h>   //循环逻辑函数
void main()
{

P1=0xfe;          //LED灯开始位置
        while(1)
        {
                unsigned int i;   //无字符整形
                i=40000;                //赋值

                while(i--); //延时程序
                P1=_crol_(P1,1);        //整形循环左移
        }
}

网友B:
你每次循环都给P1赋值了,那个左移函数形同虚设

网友C:
你左移之后就立马下一次循环了,还是初始值,所以和没左移一样。一直就是第一个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