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烟雾浓度的换算公式有哪些?

楼主(2021-07-09):
这是源码
u16 Smog_Trans_Concentration(void)
{
    u16 ulVal = 0;
    u16 temp_val = Smog_Get_Vol();
    u16 Rs;
    Rs = SMOG_PIN46_R*(4096.0/temp_val - 1);//根据不同类型烟雾有那些不同的计算公式
    printf("Smog_Rs_Val:%d\r\n", Rs);

    ulVal = Rs;//这里填写公式根据Rs计算气体浓度

    return ulVal;

}

网友A:
这就是一个线性关系,已经浓度范围为多少,然后输出电平范围为多少,做个线性计算得出公式后,就可以根据实时采集到的电压值,计算出对应的浓度了,

网友B:
查烟雾传感器的手册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