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2怎么装到D盘?

楼主:
第一次安装multisim14.2时,安装包一直在D盘,安装后multisim14.2也在D盘。之后安装Labview时,也装到了D盘,但文件夹有点乱,手贱把两个软件卸载了。用专门的卸载软件把两个都卸载干净后重装,multisim14.2自己就装到C盘了,安装过程中我没找到可以更改安装路径地方,又卸载干净后,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但俩软件的安装包一直在D盘。现在两个软件都在C:\Program Files (x86)\National Instruments文件夹中,有没有大佬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下面是安装界面。

网友A(2021-07-09):
下个360看看有没有同时装其他软件都卸载再重装试试呢

网友B:
它已安装完成了。软件问你要许可协议呢,从开始菜单点然后选本地许可文件,再从下载的(PJ)压缩包中选你要的服务功能复制到安装目录下或其它指定地方都行

网友B:
想要安装到 D 盘得选自定义安装,哪个盘符随你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