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恒温控制程序与Proteus仿真电路图 18b20采集继电器电机执行 代码注释很详细

楼主(2021-07-09):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恒温控制电路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我加了7805就不需要双电源了,PCB版没有

元件清单:
0.1uF(104)瓷片电容    1    C3
10K 碳膜电阻    4    R2, R9, R10,R5
12.00MHz 晶体振荡器    1    CRY1
1N4007 二极管    2    D1, D2
0.47uF(1uF) 电解电容    1    CE1
100uF(220uF) 电解电容    1    CE2
22pF 瓷片电容    2    C1, C2
4.7K 碳膜电阻    1    R3
1K 碳膜电阻    4    R4, R6, R7, R8
5K 电位器     1    RP1
5V DC蜂鸣器    1    BZ1
S8550三极管    1    Q1
6x6轻触按键    4    S1,S2,S3,S4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1    J1
SRD-05VDC 继电器    2    RELAY1, RELAY2
LCD1602 液晶屏    1    LCD1
IDC-3P 2.54mm 单排排针    1    J1
IDC-16P 2.54mm 单排排针    1    LCD1
S9014 三极管    2    Q2, Q3
STC89C52 单片机    1    IC1
XH-2P 2.54mm插座    1    J2
KF25-6P-7.62mm 接线座    1    J6
红色LED    2    LD2,LD3, LD4
绿色LED    1    LD1
万能板(洞洞板)    1
锡线    1份
连线    1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P2^3;//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2^5;//液晶控制线接口
sbit RW=P2^6;
sbit EN=P2^7;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CurrentT=0;//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define LCD_BUS P0

sbit SetKey = P2^2;//设置按键
sbit UpKey  = P2^1; //加按键
sbit DnKey  = P2^0;//减按键
sbit BEEP   = P2^4;//蜂鸣器

sbit Heat  = P1^0;//加热继电器控制
sbit Cool   = P1^1;//降温继电器控制

unsigned char AlarmTempLow=10,AlarmTempTop=40,Set=0;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xx毫秒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command(uint com)         //LCD写指令
{
   RS=0;                                  //RS为0
   LCD_BUS=com;          //装载指令
   delayms(5);                 //延时5ms
   EN=1;                                 //LCD使能
   delayms(5);                //延时5ms
   EN=0;                                //LCD不使能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LCD写数据
{
   RS=1;                                        //RS为1
   LCD_BUS=dat;                //装载数据
   delayms(5);                         //延时5ms
   EN=1;                                         //LCD使能
   delayms(5);                         //延时5ms
   EN=0;                                         //LCD不使能
}

void wr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LCD 写字符串
{
        if (y == 0)  command(0x80 + x);     //表示第一行
         else         command(0xC0 + x);      //表示第二行

         while (*s)                         //判断是否字符串的结尾
         {
     write_dat( *s);    //显示当前字符
                 s ++;                             //字符串地址加1
         }
}

void 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s) //LCD 写字符串
{
        if (y == 0)  command(0x80 + x);     //表示第一行
         else         command(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rite_dat( s);    //显示当前字符
         }
}

void LCD_Initial()                //LCD初始化
{

   EN=0;                                  //LCD不使能
   RW=0;                                  //RW为0
   command(0x38);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0c);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06);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01);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80+0x02);        //发送LCD初始位置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void)/*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voi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写一个字节数据到DS18B20
   {
                DQ = 0;
                DQ = wdata&0x01;  //写一位数据
                delay_18B20(10);  //延时
                DQ = 1;     //拉高数据线
                wdata>>=1;//准备下一位
   }
}

unsigned int Read_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读取低位数据
        b=ds1820rd();  //读取高位数据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取得16位数据
   if(tvalue<0x0fff)   tflag=0;  //判断是否正温度
   else   {tvalue=~tvalue+1;tflag=1;} //负温度,数据取反,温度标志位为1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CurrentT=tvalue;//保存当前温度
        return(tvalue);//返回温度值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tflag==1)
        {
                writeChar(10,0,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iteChar(11,0,disdata[0]);//显示百位
                writeChar(12,0,disdata[1]);//显示十位
                writeChar(13,0,disdata[2]);//显示个位
                writeChar(14,0,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Char(15,0,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else
        {
                writeChar(10,0,disdata[0]);//显示百位
                writeChar(11,0,disdata[1]);//显示十位
                writeChar(12,0,disdata[2]);//显示个位
                writeChar(13,0,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Char(14,0,disdata[3]);//显示小数位
                writeChar(15,0,' ');//显示小数位
        }
}

void SetFun(void) //进入设置参数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1=0,i2=0,i3=0,i4=0,i5=0,i6=0;
        if(SetKey==0)  //设置按键
        {
                delayms(20);   //延时防抖
                if(SetKey==0)  //设置按键
                {
                        if(Set<2)        Set++;   //设置按键次数累计
                        else Set=0;
                }
                switch(Set) //根据设置按键次数,指向对应设置位置
                {
                        case 0:  writestring(0,1," ");writestring(8,1," ");break;//清除设置符号
                        case 1:        writestring(0,1,">");writestring(8,1," ");break;//指向设置下限
                        case 2:        writestring(0,1," ");writestring(8,1,">");break;//指向设置上限
                }
                while(SetKey==0);//等待按键松开
        }

        if((UpKey==0)&&(Set!=0))//加按键按下
        {
                delayms(20);//延时防抖
                if(UpKey==0)//加按键按下
                {
                        switch(Set)//根据设置按键次数,设置上下限
                        {
                                case 1:        if(AlarmTempLow<99) AlarmTempLow++;else AlarmTempLow=99; break;//设置下限
                                case 2:        if(AlarmTempTop<99) AlarmTempTop++;else AlarmTempTop=99; break;//设置上限
                        }
                        i1 = AlarmTempLow/100;          //获得下限温度值的百位
                   i2 = AlarmTempLow%100/10;         //获得下限温度值的十位
                        i3 = AlarmTempLow%10;                 //获得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i4 = AlarmTempTop/100;          //获得上限温度值的百位
                   i5 = AlarmTempTop%100/10;         //获得上限温度值的十位
                        i6 = AlarmTempTop%10;                 //获得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writestring(5,1,"   ");    //清除之前的内容
                        writestring(13,1,"     ");//清除之前的内容
                        if(i1!=0)        writeChar(5,1,i1+'0');//在第二行第5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百位
                        if((i1==0)&&(i2!=0)) writeChar(5,1,i2+'0');//在第二行第5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1!=0) writeChar(6,1,i2+'0');//在第二行第6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1==0)&&(i2==0))        writeChar(5,1,i3+'0');//在第二行第5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else if((i1==0)&&(i2!=0))        writeChar(6,1,i3+'0');//在第二行第6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if((i1!=0))         writeChar(7,1,i3+'0');//在第二行第7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if(i4!=0)        writeChar(13,1,i4+'0');//在第二行第13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百位
                        if((i4==0)&&(i5!=0)) writeChar(13,1,i5+'0');//在第二行第13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4!=0) writeChar(14,1,i5+'0');//在第二行第14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4==0)&&(i5==0))        writeChar(13,1,i6+'0');//在第二行第13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else if((i4==0)&&(i5!=0))        writeChar(14,1,i6+'0');//在第二行第14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if((i4!=0)) writeChar(15,1,i6+'0');//在第二行第15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while(UpKey==0);//等待按键松开
                }
        }

        if((DnKey==0)&&(Set!=0))//减按键
        {
                delayms(20);
                if(DnKey==0)//减按键
                {
                        switch(Set)//根据设置按键次数,设置上下限
                        {
                                case 1:        if(AlarmTempLow>0) AlarmTempLow--;else AlarmTempLow=0; break;//设置下限
                                case 2:        if(AlarmTempTop>0) AlarmTempTop--;else AlarmTempTop=0; break;//设置上限
                        }
                        i1 = AlarmTempLow/100;          //获得下限温度值的百位
                   i2 = AlarmTempLow%100/10;         //获得下限温度值的十位
                        i3 = AlarmTempLow%10;                 //获得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i4 = AlarmTempTop/100;          //获得上限温度值的百位
                   i5 = AlarmTempTop%100/10;         //获得上限温度值的十位
                        i6 = AlarmTempTop%10;                 //获得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writestring(5,1,"   ");    //清除之前的内容
                        writestring(13,1,"     ");//清除之前的内容
                        if(i1!=0)        writeChar(5,1,i1+'0');//在第二行第5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百位
                        if((i1==0)&&(i2!=0)) writeChar(5,1,i2+'0');//在第二行第5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1!=0) writeChar(6,1,i2+'0');//在第二行第6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1==0)&&(i2==0))        writeChar(5,1,i3+'0');//在第二行第5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else if((i1==0)&&(i2!=0))        writeChar(6,1,i3+'0');//在第二行第6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if((i1!=0))         writeChar(7,1,i3+'0');//在第二行第7位 ,显示下限温度值的个位

                        if(i4!=0)        writeChar(13,1,i4+'0');//在第二行第13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百位
                        if((i4==0)&&(i5!=0)) writeChar(13,1,i5+'0');//在第二行第13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4!=0) writeChar(14,1,i5+'0');//在第二行第14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十位
                        if((i4==0)&&(i5==0))        writeChar(13,1,i6+'0');//在第二行第13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else if((i4==0)&&(i5!=0))        writeChar(14,1,i6+'0');//在第二行第14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if((i4!=0)) writeChar(15,1,i6+'0');//在第二行第15位 ,显示上限温度值的个位

                        while(DnKey==0);
                }
        }
}

void Alarm(void)//报警子函数
{
        if((CurrentT>=(AlarmTempTop*10))||(CurrentT<=(AlarmTempLow*10))||(tflag==1)) //超出设定范围
                {
                        BEEP=0;//启动报警
                }
                else //在设定范围内
                {
                        BEEP=1;//取消报警
                }
}
……………………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dsn文件 仿真是用Proteus7.5画的):

网友A:
楼主发贴专业,收藏,有空改成带屏蔽测温的。感谢分享

网友B(2021-11-27):
楼主我这显示DS18b20的数据错误是咋回事

网友C(2022-01-06):
数据资料比较详细,这5分应该是值

网友D:
这个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E(2022-03-16):
不是pid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