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L库ADC双通道采样电压值叠加是什么?

楼主(2021-07-09):
我在使用LL库中配置ADC用DMA模式传输数据,双通道采样电压值,为什么仿真出来的结果会是叠加的,而且值不能最低不能为0,最低为0x0800(上下波动一点),输入一个AI,最大值为0X0BFF,输入两个AI才会到0X0FFF,也就是AI1和AI2通道单独输入可以都能读取0X0800~0X0BFF的值,但是一起输入在DMA内存地址的数组中就会将两者的值叠加?这是为什么?有大佬能帮忙看看嘛?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LL_ADC_EnableInternalRegulator(ADC3);//
  //ADC3采样通道等初始化
  ADC_InitStruct.Resolution = LL_ADC_RESOLUTION_12B;//设置ADC分辨率(12位)
  ADC_InitStruct.DataAlignment = LL_ADC_DATA_ALIGN_RIGHT;//设置ADC转换数据对齐(右对齐)
  ADC_InitStruct.LowPowerMode = LL_ADC_LP_MODE_NONE;
  LL_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

  ADC_REG_InitStruct.TriggerSource = LL_ADC_REG_TRIG_SOFTWARE;
  ADC_REG_InitStruct.SequencerLength = LL_ADC_REG_SEQ_SCAN_ENABLE_2RANKS;
  ADC_REG_InitStruct.SequencerDiscont = LL_ADC_REG_SEQ_DISCONT_DISABLE;
  ADC_REG_InitStruct.ContinuousMode = LL_ADC_REG_CONV_CONTINUOUS
  ADC_REG_InitStruct.DMATransfer = LL_ADC_REG_DMA_TRANSFER_UNLIMITED;
  ADC_REG_InitStruct.Overrun = LL_ADC_REG_OVR_DATA_OVERWRITTEN
  LL_ADC_REG_Init(ADC3, &ADC_REG_InitStruct);

  LL_ADC_SetGainCompensation(ADC3, 0)
  LL_ADC_SetOverSamplingScope(ADC3, LL_ADC_OVS_DISABLE)
  LL_ADC_DisableDeepPowerDown(ADC3)

  ADC_CommonInitStruct.CommonClock = LL_ADC_CLOCK_ASYNC_DIV4;
  ADC_CommonInitStruct.Multimode = LL_ADC_MULTI_INDEPENDENT;
  LL_ADC_CommonInit(__LL_ADC_COMMON_INSTANCE(ADC3), &ADC_CommonInitStruct);
  LL_ADC_EnableIT_EOS(ADC3);
  LL_ADC_DisableIT_EOC(ADC3);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LL_ADC_REG_SetSequencerRanks(ADC3, LL_ADC_REG_RANK_1, LL_ADC_CHANNEL_1;
  LL_ADC_SetChannelSamplingTime(ADC3, LL_ADC_CHANNEL_1, LL_ADC_SAMPLINGTIME_92CYCLES_5);
  LL_ADC_SetChannelSingleDiff(ADC3, LL_ADC_CHANNEL_1, LL_ADC_SINGLE_ENDED);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5
  */
  LL_ADC_REG_SetSequencerRanks(ADC3, LL_ADC_REG_RANK_2, LL_ADC_CHANNEL_5);
  LL_ADC_SetChannelSamplingTime(ADC3, LL_ADC_CHANNEL_5, LL_ADC_SAMPLINGTIME_92CYCLES_5);
  LL_ADC_SetChannelSingleDiff(ADC3, LL_ADC_CHANNEL_5, LL_ADC_SINGLE_ENDED);
  ActivateAdc3();//包含ADC3使能

  StartAdc3ConvPoll();
  ADCSoftConversion();//添加调用此函数,ADC软件触发

这是输入一个AI到10V的值:

这是两个AI都到10V的值:

而且,AI1FilterResult和AI2FilterResult分别对应DMA内存数组中的第一、二个数据之后的处理之后的值,只有AI1FilterResult又值,而AI2FilterResult一直为0,这又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没有使能内存端地址增加吧,还有设置内存段数据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使能内存端地址增加吧,还有设置内存段数据长度

DMA的配置都是正常的,主要是ADC两个通道采样两个AI的值是会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