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替继电器?电流小,电压高,双向的

楼主(2021-07-09):
小电流控制 两路信号切换,信号电流小,电压高,双向的。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压高是多高, 24V以下可以考虑ULN2003

网友B:
可以考虑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C:
aqc254光电耦合器,光耦。不过只能单向。可以耐压400v以上。双向的不知道了。

网友D:
舌簧继电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

网友F:
也可以用两个MOS管。

网友G:
双向可控硅,用于交流电

网友H:
单向的就是MOS管,双向的就是可控硅

网友I:
两进一出用4051,电压高可分压出来后放大恢复

网友J:
代替继电器的原件有很多,比如三极管,MOS管,固态,晶闸管,IGBT等,关键是你的负载特性,根据你的负载特性来选择用什么驱动

网友K:
光耦+双向可控硅

网友L:
基本就是起开关电路的作用,但都有开通损耗(压降)一般都不如触点闭合的损耗小。大电流时的损耗不可忽视,是个发热源。我还是坚持用“双稳态继电器(无线圈损耗继电器)。

网友M:
ACS4025S,控制四路交流开关,适用于AC220V

网友N:
信号这东东光耦当然最实惠,如果非得是双向的就反向并两只试试。

网友O:
光耦817  + 2003 + 可控硅

网友P:
用电子开关也可以代替继电器的开关。如可控硅、开关二极管、开关三极管、电子双向开关IC、光电耦合器、集成开关电路……等等很多都可以代替继电器的开关; 但是各种元器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各的用处,继电器品种很多,功能很强,本身就是多功能的组合开关。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现成的继电器会省去很多麻烦,简化电路,采用电子开关反而很麻烦,反倒不如使用继电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