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Proteus8.6仿真+程序keil5

楼主(2021-07-09):
1、在锁开的状态下输入密码,设置的密码共4位,矩阵键盘分别代表数字1290,输入的密码用数码管显示,最后输入的密码显示在最右边的数码管上,即每输入一位数,密码在数码管上的显示左移一位。可删除输入的数字,删除的是最后输入的数字,每删除一位,密码在数码管的显示右移一位,并在左边空出的位上补充“0”
2、用一位输出电平的状态代表锁的开闭状态,绿色发光管指示。
3、为保证密码锁主人能打开密码锁,设置一个万能密码(1111),在主人忘记密码时使用。
初始密码是1234;

protues仿真图

protues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we1 = P2^0 ;
sbit we2 = P2^1        ;
sbit we3 = P2^2        ;
sbit we4 = P2^3 ;

sbit kai_s = P2^6;
sbit guan_s = P2^7;
sbit beep = P2^5;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char anj=0,flag=0,mi=0;
uchar temp,key;
bit xiu=0;
int anj1=0, mima = 1234,mima1=0;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display1(int a)                        //显示程序
{
        P0 = 0xff;
        we1=1;
        P0=table[a/1000];
        delay1(5);
        we1=0;

        P0 = 0xff;
        we2=1;
        P0=table[a/100%10];
    delay1(5);
        we2=0 ;

        P0=0xff;
        we3=1;
        P0=table[a/10%10];
        delay1(5);
        we3=0 ;

        P0=0xff;
        we4=1;
        P0=table[a%10];
        delay1(5);
        we4=0 ;

}
void display2()
{
        P0 = 0xbf;
        we1=1;
        we2=1;
        we3=1;
        we4=1;

}

void anjian()
{
        if(key<10&&mi<4)
         {
                 if(xiu==0)
                {
                        anj1 = anj1 * 10 + key;
                        mi++;
                }
                if(xiu==1)
                {
                        mima1 = mima1 * 10 + key;
                        mi++;
                }
          }
    else if( key==13 && mi>0)          //退格
            {
                          if(xiu==0)
                          {
                                 anj1        = anj1/10;
                             mi--;
                         }
                         else                                 //修改密码
                         {
                                  mima1 = mima1/10;
                                 mi--;
                         }
          }
         else if(key==12)                     //确认
         {
                   if(anj1==1111 || anj1==mima)
                          {
                                kai_s=1;
                                guan_s=0;
                                mi=0;
                          }
                        else
                        {
                                beep=0;
                                delay1(100);
                                beep=1;
                          delay1(100);
                          beep=0;
                                delay1(100);
                                beep=1;
                          delay1(100);
                        }
                        if(xiu==1)
                        {
                                mima=mima1;
                                xiu=0;
                                kai_s=0;
                                guan_s=1;
                                anj1=0;
                                mi=0;
                        }
          }

          else if( key==14)                    //关锁
          {
                  kai_s=0;
                guan_s=1;
                anj1=0;
                mi=0;
          }
           else if( kai_s==1&&key==16)                    //修改密码
          {
                        xiu = 1;

          }
}

/**************************矩阵键盘函数*********/
//矩阵按键扫描子函数
uchar keyscan()
{
        key=0xff;
        P1=0xfe; //将第一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一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1;
                                                        break;
                                case 0xde:         key=2;
                                                        break;
                                case 0xbe:         key=3;
                                                        break;
                                case 0x7e:         key=100;   //显示密码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if(key==100)    //显示密码
                        {
                                flag++;
                                if(flag==2)flag=0;
                        }
                        anjian();
                }
        }
        P1=0xfd; //将第二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二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16;           //修改密码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anjian();
                }
        }
        P1=0xfb; //将第 三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三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7;
                                                        break;
                                case 0xdb:         key=8;
                                                        break;
                                case 0xbb:         key=9;
                                                        break;
                                case 0x7b:         key=12;  //确认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anjian();
                }
        }
        P1=0xf7; //将第四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四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0;         //空建
                                                        break;
                                case 0xd7:         key=0;
                                                        break;
                                case 0xb7:         key=13;        //退格
                                                        break;
                                case 0x77:         key=14;         //关锁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anjian();
                }
        }
           return key; //返回按下的键
}

/*********************************END OF LINE***************************/
//主函数
void main()
{
        kai_s=0;
  guan_s=1;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if(flag&&xiu==0) display1(anj1);
                 else if(flag&&xiu==1)        display1(mima1);
                 else          display2();
        }
}

仿真程序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12-23):
如果加输入正确显示pass 错误显示err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