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图片里,就是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发送问题

楼主:
串口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d=P2^1;
sbit  lcden=P2^2;
bit Flag = 0;
uchar Counter = 0,Hdata = 0,Ldata = 0,Pulse = 0;
uchar code asc[]="0123456789";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
        while(xms--) for(x=0;x<120;x++);
}

//-----------------------------------------------------------------
// 忙等待
//-----------------------------------------------------------------
void Busy_Wait()
{
        uchar LCD_Status;                                                //液晶状态字节变量
        do
        {
         P0=0xff;
         lcden=0;rs=0;rd=1;
         lcden=1;LCD_Status=P0;
         lcden=0;
        } while (LCD_Status & 0x80);                        //液晶忙继续循环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Busy_Wait();
  rs=0;
  rd=0;
  lcden=0;
  P0=com;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Busy_Wait();
  rs=1;
  rd=0;
  lcden=0;
  P0=date;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uchar com)
{  uchar i;
   write_com(com);
   for(i=0;i<14;i++)
   {
   write_date(p[i]);
  }
}

void XS(        unsigned long R)
{
        write_com(0xc0);
                        write_date(0x20);
                write_date(0x20);
                write_date(0x20);
         write_date(0x20);
         write_date(asc[R/100000]);
                write_date(asc[R%100000/10000]);
                write_date(asc[R%10000/1000]);
                write_date(asc[R%1000/100]);
                write_date(asc[R%100/10]);
                write_date(asc[R%10]);
                //write_date(0x2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开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clear
  write_com(0x80);
  Display_String("  test result:",0x80);
  //Display_String("  ID:1800800302  ",0xc0);
}

void init_time()
{
        TMOD=0x51;
        TH0=0x40;
        TL0=0x00;
        TH1=0x00;
        TL1=0x00;
        ET0=1;
        ET1=1;
        EA=1;
        ET2=1;
        ES=1;
        PT1=1;
        TR0=1;
        TR1=1;
}
void init_time2()
{
        SCON=0x50;//0101 0000;波特率9600bps
        TL2=0xE8;
        TH2=0xFF;
        TH2=RCAP2H;
        TL2=RCAP2L;
        T2CON=0x34;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0x00;
TH0 = 0x40;
Counter++;
if (Counter == 20)
        {
P1= 0XFE;
TR0 = 0;
TR1 = 0;
Counter = 0;
Flag = 1;
        }
}

void Time1() interrupt 2
{
Pulse++;
}
void main()
{
        uint i;
        uint j=0;
        uchar dat[10];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unsigned long R;
        float t;
        float R2;
        float R1;
        P3 = 0xFF;
        init_time();
        init_lcd();
while(1)
{
        if (Flag)
        {
                P1=0XFF;
                Hdata = TH1;
                Ldata = TL1;
                frequency = ((Pulse*65535)+(Hdata*256)+Ldata);
                t=1/(float)frequency;
                R2=t/0.69*1000000;
                R1=(R2-1000)/2;
                R=(        unsigned long )R1;
                //串口开始
                for(i=0;i<10;i++)
                dat[i]=R;
                i=0;
                init_time2();
                while(j<10)
                {
                SBUF=dat[i];
                while(TI)
                TI=0;
                j++;
                }
                j=0;
                //串口
                Flag = 0;
                Pulse = 0;
                TH1 = 0x00;
                TL1 = 0x00;
                TH0 = 0x40;//4c
                TL0 = 0x00;
                TR1 = 1;
                TR0 = 1;
        //        write_com(0x01);//clear
                        delay(5);
        }
                XS(R);
        delay(5);

        }
}

网友A(2021-07-10):
会不会是被仿对象中没有T2?
旧式51,T2CON定义在C8H,
现在的STC-51的C8H,定义为P5。
不知道系统会如何编译T2C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被仿对象中没有T2?
旧式51,T2CON定义在C8H,
现在的STC-51的C8H,定义为P5。

有的

网友C:
uchar dat[10];,unsigned long R;,让 dat[i]=R;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char dat[10];,unsigned long R;,让 dat=R;就有问题。

我知道类型不同,但我调试发现是有值的,但是发送不成功,dat有值,但SBUF一直都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char dat[10];,unsigned long R;,让 dat=R;就有问题。

我只是想随便试试能不能发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类型不同,但我调试发现是有值的,但是发送不成功,dat有值,但SBUF一直都是0。

加个好友教教我?孩子调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好友教教我?孩子调不出来了

你是protus仿真,还是有硬件调试,如果protus仿真,我劝你不要搞得怎么复杂,想复杂直接焊硬件调试,protus仿真lcd显示全用软件模拟跟实际差得远,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protus仿真,还是有硬件调试,如果protus仿真,我劝你不要搞得怎么复杂,想复杂直接焊硬件调试,prot ...

我怕把硬件做回来电路板就固定了,到时出问题更加难改

网友D:
第37行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E:
R.rar里的Simulate.DSN不知到用什么开
不知你硬件怎么接
纯推理
先假设R得到的值是正确的
把174~184行代码
                for(i=0;i<10;i++)
                dat[i]=R;
                i=0;
                init_time2();
                while(j<10)
                {
                SBUF=dat[i];
                while(TI)
                TI=0;
                j++;
                }

改为
    for(i = 0;i <10 ;i++)
    {
        dat[i] = R % 10;
        R = R / 10;
    }
    bit SkipZero = 0;
    for(i = 9;i >=0;i--)
    {
        if(dat[i] != 0 || SkipZero)
        {
            SkipZero = 1;
            SBUF=dat[i];
            while(TI)
            TI=0;
        }
    }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