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LCD1602显示电子钟-温湿度程序

楼主(2021-07-09):
学了多年的单片机,近期,通过在51黑强化学习,采用LCD1602,AT89C2051,DHT11制作了一款集电子温湿度显示,PROTEUS8仿真通过,实际硬件操作采用STC89C52(是为了 下载代码方便),VEE使用电位调整偏压,LCD1602能正常显示;因本人懒,实际时间调整是采取单片机定时复位的方法来对时,没有设置时间调整按键;对温湿度超出限定的值,产生端口输出控制。

LCD1602接线

LCD1602接线

代码如下: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

楼主:
第一次在51黑发内容,代码刚发上来,请指教。

网友B(2022-03-28):
lz请问这套程序做出成品需要哪些硬件,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请问这套程序做出成品需要哪些硬件,谢谢了

就是楼主电路图上的那些啊,,去某1个宝买个套件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楼主电路图上的那些啊,,去某1个宝买个套件就ok了

请问那个温度和湿度测控的硬件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温度和湿度测控的硬件是什么……

图片很模糊 勉强看出是dht11

楼主(2024-01-20):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答。

补充温湿度时间仿真图

补充温湿度时间仿真图

网友D(2024-05-15):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答。

io口都用完了,你怎么调整时间

楼主:
按程序初始化的时间点断电,过二秒重上电,也就是复位。例:初始化时间点为9点,经过几周后,时间有误差,那么,选定某天北京时间实时9点复位,计时又重新和北京时间同步。

网友E(2024-10-14):
好多都是仿真通过 但是实际板子不能显示。你这个也是不能显示。但是仿真正确

楼主(2024-11-29):
只要LCD1602接线正确,那就要调整VEE偏压,要慢慢的转动可调电阻观察显示屏。

网友F(2025-04-03):
又一个只是仿真的,用开发板也是难正确显示呀?教教我吧?

网友F(2025-05-29):
这个简单但功能多,怎么做到的?能指导一二?